一组奇怪的波形

楼主(2010-02-04):
这是CPU+ROM+RAM电路板的数据线波形。同一条线上,有这样复杂的波形,够奇怪的!!

网友A:
921也干这手?
图呢?

楼主:
对不起,上传图片无法进行,BLOG无法登录!!

楼主:
921也干这手?
图呢?
引用 网友A:

不搞开发,但我得搞检修。

网友B:
俺刚刚还上传了两张图片呢,用的是“批量上传”法。

楼主:
通过外面的论坛上传了

楼主:
板上最高频率40 MHz,示波器可以看到它的波形,但只是类似正弦波,幅度较小。

板上有两块ROM,这是去掉的ROM后的波形只保留RAM时的波形。去掉应用ROM的启动测试ROM的波形需要通过视频观察,略去了吧

楼主:
观图
引用 网友C:

匠人,你不可以袖手旁观。

这些图,我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后才拍出来的。

网友B:
上升沿不对,可能有时序失控的现象,有时须在总线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A:
921的示波器够亮的。

网友C:
匠人,你不可以袖手旁观。

这些图,我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后才拍出来的。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看不懂这是啥波形。

网友D:
波形看不到啊

网友E:
案发现场推理:也许窄脉冲来自某个强势输出端(Push-pull),指数曲线来自弱端口(Open-drain),而且有时OD输出上升到中途又会临时改成PP,或者OD高电平上升到一半,对方(PP)也输出一个高电平,叠加

楼主:
上升沿不对,可能有时序失控的现象,有时须在总线上加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是有的。
目前的情况是,有这样波形的,确实总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921的示波器够亮的。
引用 网友A:

原来一直拍不好。想来想去,用黑衣遮挡后再拍才这样的。

楼主:
呵呵,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看不懂这是啥波形。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根数据线上的波形,地址线上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案发现场推理:也许窄脉冲来自某个强势输出端(Push-pull),指数曲线来自弱端口(Open-drain),而且有时OD输出上升到中途又会临时改成PP,或者OD高电平上升到一半,对方(PP)也输出一个高电平,叠加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奇怪。
此前我曾经采取过这样的措施:剪掉RAM的部分数据线,它就没事,重新焊回去,它就好了,后来,尝试剪地线,结果也行。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更换了RAM片。

网友F:
案发现场推理:也许窄脉冲来自某个强势输出端(Push-pull),指数曲线来自弱端口(Open-drain),而且有时OD输出上升到中途又会临时改成PP,或者OD高电平上升到一半,对方(PP)也输出一个高电平,叠加 ...
引用 网友E:

高!

看其窄脉冲,器件的响应时间没问题。如果是单单的一条线上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好理解。只能按15楼解释。

是不是也可以找一找有没有和其它线短路呢?

网友G:
三态总线    没什么奇怪的

楼主(2010-04-08):
图片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