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LED驱动电源为什么会烧桥堆

楼主(2010-02-04):
我们想自已做LED照明电源,买了一个板来抄,但是老是烧桥堆,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我看看。

有的一上电,C8/R14/C9处好象有冒烟的情况,然后接在桥堆输入端的AC输入线PCB上的焊点就熔化,直至脱落,然后测量桥堆,桥堆的输出端的+/-处就短路了。

有的不冒烟,接在桥堆输入端的AC输入线PCB上的焊点就熔化,直至脱落,然后测量桥堆,桥堆的输出端的+/-处就短路了。

我测试过啊,没有任何地方短路啊,不过我发现三极管13003有坏掉的现象,不知是不是由此引起的。

网友A:
买到伪劣整流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检查你的变压器,特别是同向端。

楼主:
我一批做了35个,但其它的没问题啊,只有7个出现了这种问题,不过我不认为是整流桥的问题,唯一怀疑是否三极管集电极的峰值太高,经受不住耐压。
但是我又找不到这种原因的现象。

网友C:
好奇怪的板子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桥堆损坏的时候此三极管是否也已经损坏了?

楼主:
三极管与桥堆都一起坏的,所以,由此看来是三极管出了问题,但是这个三极管的耐压是很高的哟。
并且,有的三极管没有坏,桥堆也坏了。

网友D:
这样的电路也能拿出来做产品?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网友D:
我查了一下VCE额定值只有450V,这样的耐压时不行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集电极到地的电压。而且还不加任何的浪涌保护电路。我很奇怪为什么BCD的参考电路也不加浪涌保护电路。

网友E:
板子太小了吧

楼主:
按道理是要加浪涌保护电路的,但是人家BCD没有加啊,不过我有空得看看Vce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