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油机测试带载能力问题。

楼主:
现有一台2KKVA的大型油机,检修完成后应该如何测试它的带负荷能力?
如用假负载功率太大,也不好搬运。
回馈电网也有些障碍。
各位工程师们有没有好些的办法?

网友A(2010-02-04):
水里考虑放些盐。控制电阻,可以把电极提起来放下去。
铁路上,内燃机车检修后测试就是用水负载。那个水箱和内燃机车体积差不多。

网友B:
烧水也得准备个大“锅”,块头大了,没办法啊……

网友C:
每秒钟烧6升开水,拉去学校给澡堂用,学校高兴坏了

楼主:
感谢PowerAnts、 maychang 、 chunyang
煮开水的方法条件受限啊!
这是一个电信枢纽楼的后备油机,他们不同意切换市电/油机,直接带大楼的负荷+假负载,同意用回馈电网的做法,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么大功率的同步合闸开关咋搞,难道用油开关?不太好弄。
请PowerAnts、 maychang 、 chunyang几位高手说说回馈电网咋搞,把握那些关键点!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C:
这么大的功率,应该只能是三相同步励磁发电机。

回溃电网,控制将会变得相当的复杂,需要再弄一套并网控制装置。

具体的过程是:先断开发电机与电网的电联接,启动发电机后,调速装置将电磁角速度及角度调至与电网同步,然后再合上并网开关。然后电网会强制牵引发电机的转速及相位,输出功率则靠励磁回路调节。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出不得差错,如果没有专用的设备,不建议去玩。

楼主:
PowerAnts大侠说的太对了,
和小型电厂一样,同期并车后调节励磁电流,加负荷,但就是害怕输出并车油开关、超速制动和输出参量反馈回路出问题,那后果的确是太可怕的。
我正在建议老大这个活别接了,但抱着向各位大侠学习经验的态度,还是想深入的了解一下,不知道有人搞过没有?

网友C:
如果想赚这个钱,最好去找一个搞小水电的专家帮忙。

据说,小水电的并网,有一个小设备,可以在电磁相位锁定的时候亮一个灯,只要把握时机,把电闸推上去就OK了,可能是会者不难吧。

楼主:
谢谢PowerAnts
我好像也听说过这样的事,就是用个同期表,接三个交流白炽灯,出口电压调到并网电压的1、2V内,看三个灯在最暗的时候,马上合闸。这样人为的因素和经验太重要了,现在市场上应该有成熟的这种东西了,我没有搞过电力,对于功率这么猛的东西还是蛮有兴趣的(正在建议老大这个活别接了)。呵呵!
我见过机械转盘式的三项相序表,也不太了解原理,那三个灯泡最暗不知是咋接的?
再次麻烦PowerAnts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C:
晕倒,三个白炽灯啊,那个太落后了,首先是白炽灯要有50V才会开始微微发红,其次是具有热惰性,不便观察。这样可能还有几十度的相位差,并上去对电网的冲击很大,要小心。
最好是用三个指针式交流电压表,发现读数接近零了,才是真的同步了。
电子方式控制并网,则要可靠得多。

楼主:
呵呵!PowerAnts大侠猜的很准,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年近70的老电厂的工程师听说的!
他讲的这个故事也是60年代末修建的一个县属小水电站的并车方法。
他说的时候绘声绘色,说我紧盯灯泡,手里拿的助力套筒(钢管)一把用尽全力,把空气断路器压下去,直至听的砰的一声,开关柜也抖了一下,土也冒出来了,就并上去了。呵呵!
现在电子的还没有见过,在新型的电厂这种东西应该很多吧!

网友A:
最早就是用灯泡。
开始未同步时,三个灯泡交替闪烁,随着频率越来越接近,闪烁变慢,甚至数秒十几秒几十秒才从灭到亮再灭一次。等待灯泡灭时即合闸。灯泡实际上是指示电压。
用三块交流电压表当然比灯泡灵敏准确。

发电机检修之后并网是大事,和过年一样热闹。时间也很长,今天下午锅炉点火,逐渐烧起汽来,汽轮机逐步提速,明天中午才能并上网。

网友C:
这是火电厂吧。现在水电应该是几分钟的过程,油电可能不到半分钟。 研究一下风电的变速定频并网,比较有趣. 毛主席很有眼光啊,50年前就知道只有风电才有出路。哈

楼主:
呵呵!
楼上两位大侠都是老前辈了!
这个事听起来都很过瘾!
还是这位老工程师,他说到了75年以后厂子改造,好像是重庆什么电厂的,给他们把并车的装置升级了,再不用费眼睛、费力气了(女人根本干不了);可以坐在中央控制室的同期屏前,扭两个自返回手把,看两块同步表,左扭扭,右扭扭,看到转盘越来越慢,对准两条红线(转盘一条,盘边一条),打开远端出口油断路器合闸电源按钮锁定盖(红色的),对准、压下、哐(油开关在远处升压站,声音很小)、齐活。
他说那感觉就像在战斗机上追踪、瞄准、锁定对方的敌机,发射导弹一样过瘾。
哈哈!

网友C:
纠正,不要把我和maychang扯成一辈,maychang是前辈,比俺年长24-25岁

网友D:
这玩意我研发过,
是舰船自动发电站, 一般控制2到4台发电机组并网发电,我很熟. 某大学的舰船全自动发电站物理仿真系统也是我搞的.

主要功能:
1, 自动同步并网合闸
2, 自动频率调节,电压调节
3,自动负荷分配(有功和无功)
4,自动解列机组
5, 自动能源管理
6,自动故障诊断与处理

无人自动电站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87年首玩, 90-93年一直玩,  2000年偶玩,2003年偶玩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呵呵!PowerAnts大哥,这下合适了吧!呵呵!

彭工测控上厉害,还涉猎的广,水平也高!羡慕中。。。!:)

网友D:
没玩过的,不到位的,要注意:

1, 防止逆功率, 逆功率保护
2, 自动电压调节不管随负载轻重要稳定
3, 自动频率调节要稳定
4, 自动负荷分配调节要稳定
5,并网时电压,频率,相位,相序要与电网一致, 尤其相位不能误检.
6,要有各种独立的联锁保护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