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变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自己学习制作DC/DC变换器,采用的是BUCK结构。150V变48V,输出电流2A,开关频率180KH,电感300um。试验的结果很不理想,只能在小功率(50W以下)正常工作,并且效率只有71%。电路图如下:

问题1.
是否BUCK只适合于小功率的场合?功率较大(比如100W)用BUCK结构不合适。
问题2.
是否变比不宜过大,比如150V变24V就不宜选用BUCK结构。

网友A:
没看到图,不过猜想可能是你没处理好高边驱动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呢?

网友B:
上传图片和你上传pdf文件是一样的。

网友A:
用了2125驱动那还不错,只是R4太大了,改小十倍

网友C:
bang ni bA TU TIE chu lai

网友D:
驱动的问题。

网友E:
功率输出不够,不知道改小工作频率怎样? 或者对MOS驱动部分仔细优化,改善脉冲边沿特性.
效率不够,改用同步降压试试看?

网友A:
输出功率与频率没有直接联系。频率变了,电感也得跟着改变到适合的值。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很有收获。
MOS管现在用的是IRF740,发热严重,即便是增加了散热片和风扇还是会经常损坏。我怀疑是频率过高,准备把频率降到80KH,电感增加到1mh后再看看效果。
请问:1mh/3A的电感能买到现成的吗?那些供货公司比较厚道?

网友F:
You need a boostrap circuit for High side driver, or use transformer to repleace inductor.

楼主:
试验过程中问题多多,准备先停下来磨一段时间的刀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