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推荐基准,2.5V,最大温漂10ppm,价格便宜的

楼主:
电流估计有个几mA就可以了,这个基本上都没问题,关键是温漂,不超过10ppm的,初始误差能控制在0.1%最好,超过点也没关系,因为要校准的!

工作温度得-10到50以上

串联或并联型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最最最关键的因素——价格......如果能在未税百片在15以内就爽了......

网友A(2010-02-04):
问问彭建学吧,估计悬

网友B:
MC1403。
这个是比较老的型号,便宜一些。

网友C:
未税百片在15以内,是指百片以内,每片15元么?那可选的就多多了

网友D:
ti的也有好多
去找找看吧
决定的时候给
零售商打电话
这样就能判断出大致价格了

网友C:
100片,代理不会理踩的,除非有熟人。

网友E:
10ppm 的都是串联的
MAX6325, ADR421, MAX6192, MAX6033
好像没有一个是15以下的

网友F:
想问问  拿一般的LDO做基准有什么问题?除了温漂之外
我看有的电压基准和LDO的电压稳定范围差不多呀 有的甚至还差点
我如果专门拿一个LDO做电压基准 不拿它给其他电路供电  这样效果怎么样

楼主:
多谢兄弟们的指点:
1、MC1403,典型温漂10ppm,最大40ppm;
2、MAX6325, ADR421, MAX6192, MAX6033......都贵;并联的也有,1N829A,调整管子的电流理论可达到0漂......也超贵且不好买;
3、ref3125,最大漂20ppm(工业级);

好象没有满足的,继续等待中......

网友G:
多谢兄弟们的指点:
1、MC1403,典型温漂10ppm,最大40ppm;
2、MAX6325, ADR421, MAX6192, MAX6033......都贵;并联的也有,1N829A,调整管子的电流理论可达到0漂......也超贵且不好买;
3、ref3125,最大漂20ppm( ...
引用 楼主:
美信的算了吧,挺贵的

楼主:
LM369DN:典型值5ppm,手册中未写最大值,但有 Design Limits = 30ppm 一项,我理解该指标可以等同为最大温漂......

楼主:
MAX6166B,2.5V,最大温漂10ppm(典型4ppm),千片2.00美圆
MAX6192B,2.5V,最大温漂10ppm(典型4ppm),千片2.00美圆

有兄弟用过这两个基准么,不知道国内什么价格......

网友C:
这是指负载电流0-10mA变化时的每mA引起的偏差, 又叫负载调整率。实际工作中,电流波动并不大,有必要时,加个78L05就爽死了

LM369DN:典型值5ppm,手册中未写最大值,但有 Design Limits = 30ppm 一项,我理解该指标可以等同为最大温漂......
引用 楼主:

楼主:
我说的是手册上 Vout Tempco 一项,输出受温度的影响,就是指温漂

网友C:
贴你的手册俺看一下呢,俺的手册上,Vout Tempco关于design Limits一栏只有一横杠,没写数据

网友C:
关于负载电流的,倒是有一个20PPM/mA

楼主: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76/NSC/LM369DN.html

楼主:
Note 3: Design Limits are guaranteed (but not 100% production tested) over the indicated temperature and supply voltage ranges. These limits are not to be used to calculate outgoing quality levels.
Note 6: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VOUT is defined as the worst-case DVout measured at Specified Temperatures divided by the total span of the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see graphs).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Specified Temperatures are exactly at the minimum or maximum deviation.

网友H:
做个简单的恒温的玩艺,不让电压基准的工作温度变化太大,即是使用大温漂的也可以达到设计标准。

不能“打死和尚要和尚”。

网友I:
做个简单的恒温的玩艺,不让电压基准的工作温度变化太大,即是使用大温漂的也可以达到设计标准。

不能“打死和尚要和尚”。
引用 网友H:

一般温漂大的基准,时漂也比较大地~

网友J:
REF5025A 8ppm 0.1% so8
有量可以做到10来块钱 <15肯定没问题

网友K:
ADR421 3ppm,最小包装20块吧,量多便宜

楼主:
REF5025A  千片2.2美圆,估计15拿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