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uc3842电路
为什么工作时3842很热?(申明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3842本来就比较热,功耗以250mW计,SO8的封装热阻145度/W,温升有36度,不过室温条件下,手摸上去还能忍受(不会脱皮)。

网友B:
vcc多少啊?太高了也会造成3842损耗过大,另外你的驱动最好不要直接接到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v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那么高吗?我手都上不去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做稳压出来,3842做16v供电就好了。

网友A:
24V? 弄不好MOS都要把栅源击穿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倒不会,3842最高vcc是30v,只是发热明显大了不止一点点。

网友A:
3842能承受,不见得MOS的栅极能承受,如IRF840,VGS=+/-20V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所以我在四楼建议楼主不要直接驱动mos啦。

网友A:
串电阻,只能避免振荡,但并不能保护过高的驱动电压,栅源并15V的稳压管,则会有静态驱动电流,会加锯3842的发热。

因此3842的供电不宜过高。7楼对了,9楼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fds4470可以承受正向30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般的热,在7脚接个510电阻到vcc测得电流在14-16mA,7脚电压在15.6v左右管温接近60.

网友C:
“在7脚接个510电阻到vcc测得电流在14-16mA”
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已经7V多8V了。怎么会这样测量电流的?
7脚电压15.6V,电流16mA,功率消耗0.25W,应该热,但还不至于“很热”。

实际上,你的3842供电电压有12V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A:
失误,俺在2楼搞错了

145度/W是结到空气的热阻,这里应该考滤封装对空气的热阻,俺得找一找。

新的结果:UC384x(SO8封装)结到空气热阻=145度/W,但是查不到封装到空气的热阻,查了别的SO8器件的结到管脚的热阻30度/W作为参考,估且认为封装表面温度与管脚温度相近。

因此,IC表面温度近似为: 0.25*(145-30)=28.75度

现在的室温虽然只有20度左右,但板子跑起来,会把周围的空气烤热,并且PCB的温度也会比室温高,故而IC表面有60度的温度很正常,别大惊小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资料写的是最大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