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问题!

楼主(2010-02-04):
请教一下,一个一个散装的电子元器件,如何进行SMT???
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PCB上的焊盘是紫红色,请问这镀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散装SMD元件是不能自动贴片的,至少要有整形、排列装置,在管或轨道上排列整齐后用适当形式的上料机构才行,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散装SMD元件都能如此处理。至于紫红色焊盘,那是焊盘上有涂料或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所致,任何正常的焊盘都不会是紫红色,除非你所说的“紫红色”的定义和通常的颜色定义不同,另外还可能是将因工艺所需点的红胶看成了焊盘。

网友B:
我想楼主说的是PCB图上显示的是紫红色吧,那是SOLDER层,阻止绿油覆盖的,焊盘的边缘都有显示的。

楼主:
我指的紫红色并非是PCB 软件层颜色,而是实物图颜色,2楼说的对,有可能并非用紫红色来形容,但也并非是红胶,反正就是“平时炒菜用的锅”那锅上的微红的铁锈颜色相同!请问此焊盘为什么会是这种颜色???(注明此PCB为华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