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难题(干扰和信号) 求助

楼主(2010-02-04):
公司历经三年,耗资3000万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系统中GPRS wifi 等大功率大电流的模块都是实时工作 在他们工作的时候 系统中模拟电路 始终受到大功率模块的 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导致系统无**常工作。
现在我们系统重新架构如上图所示。所有模块的地都通过磁珠一点接入到电源进线。 磁珠的额定电流都是超过2A。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么的系统架构合不合理。
有没有更好的 电源系统架构和走线方式。
特别是地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和pcb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B:
模拟电路电源最好独立。

网友C:
系统问题,一个好的总工很重要

网友D:
完全独立即可,“3000万”都花了,还在乎这点小钱?

网友B:
回复这个贴的人每人给1万也不为过,哈哈。。。

网友E:
看了老A的发言 我赶紧回一帖:lol

网友F:
模拟信号 怎么个弱法?

网友G:
这个东西需要3KW砸上去……
真实羡慕你们的行业,不过研发不怎么样

网友H:
我也赶紧回一帖

网友I:
不明白那3KW是怎么砸进去的。

网友J:
地线上串磁珠只会使模拟地噪声更大。
关键是处理好地电流的走向和各模块之间电源的独立。如果有大地的话一定要使大功率干扰源与大地阻抗最低。
另外你还要搞清楚到底是地的影响还是电源的影响。可以每个模块单独测试,看工作时电源的波动是否明显,测量地直接接电池负极。可通过用电感电容滤波、采用电源管理ic、加大滤波电容来使模块对电源的干扰降到最低。首先保证每个模块单独工作时电源的波动尽量小。判断辐射干扰的影响可以采用独立电源进行测试,在电源独立的情况下仍发生故障则一般是辐射干扰。
地的处理也可以每个模块采用单独地,最后汇总至电池负端,如果有大地则将干扰最大的地及电池地与大地相连。容易受干扰的或容易产生打干扰的地都尽量靠近电池地(大地),而且与其他模块尽量远离。电池一般还有引线至pcb,也可能是形成干扰的原因,所以在电池输入端一定要有够大的电容,引线也尽量粗。因为你的模拟部分容易受干扰,所以除了单独地外最好电源采用ldo进行稳压后再供给。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干扰大的电源,依靠ldo应该可以抑制好一部分电源干扰。
看楼主的各模块并未发现传说的特别大的干扰源,最大电流也就只是2A的gprs,而且干扰源大部分是高频模块,所以应该是电源干扰的可能性更大些。因此建议每个模块采用ldo单独供电,特别是模拟部分。或者模拟部分用另外一块电池。

网友K:
这很正常:
某破网站都花了3000W,绿霸还用了6000W

网友L:
3000万......估计真正起作用的钱不到百分之一而已,其他的,都以各种方式进了不该进的人的腰包吧......

网友M:
这个东西三千万,我是菜鸟,我不懂。。。。。。。

网友M:
买看出来,哪里很复杂?
难道是微弱信号那里很复杂?

网友N:
干扰可能来自各个模块直接的辐射,模块可以单独做铁盒,在组合成系统.
如4楼所说,你们需要一个好的系统工程师或总工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的回复! 辐射干扰可以通过 包屏蔽出来。。我怀疑主要是电源上进来的。所以才把现在的电源结构图贴出来。是需要一个很厉害的总工。 技术总监已经换了N多了。。都没搞定。。如果有正真的高手 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看 老板付给他100万都没问题。。我们的行业是医疗机械。。只要产品稳定。钱来的很快

楼主:
谢谢 awmc_m的回复。我现在模拟部分的电源是有单独的LDO。也就是模拟地直接接到电池上会比较好!

网友B:
同一个系统,干扰主要是通过地线和电源引入。
不了解你各部分的电流和工作情况,不好具体分析。
减小共地的干扰主要是尽量减大地平面的阻抗,并做好各个模块的地相对独立,并单点接地,接地点尽量靠近电源进线滤波电容的负极位置。
电源和地一样处理,因系统有脉冲大电流的模块,电源和滤波电容的内阻较大与反应速度(电源叫负载调整率)较慢,电源将会有较大的瞬间跌落,一定要做好电源的滤波和各模块间的去耦。
模拟部分电源要特别处理,实在不能用独立电源,至少要有相对独立的加有隔离措施优质电源供电,并做好屏蔽。
盲目的到处加磁珠不是个好主意,磁珠主要针对非常高频的脉冲噪声,对电源因负载变化或地阻造成的电压跌落,无能为力。

网友O:
干扰的问题是很难处理.
第一步先确定干扰途径吧,
模拟部分用另一个电池供电看看还受干扰吗?

网友P:
电源是否引入,引入多少,不是猜出来的.

架上一个高频示波器.马上就测出来了.纹波.

电源是一个方面.屏蔽是一个方面.射频,是功率干扰.空间传播

网友Q:
1,把天线拉远点,
2,模拟部分用隔离电源,加屏蔽。

网友R:
模拟部分的磁珠,一定要换成隔离的DCDC。买现成的。

网友S:
哎,好多人都这么用磁珠,是跟哪本经典教材学的吗?
这些“模块”相互之间难道没有信号接口吗?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像chunyang说的用完全独立的电源?如果有,怎么能这么干呢?

这样干的产品,我目睹过两个,一个干扰难以忍受,另一个连DSP都常常被搞坏
更严重的,有时设计人员画个磁珠,生产时焊个电感
这两个例子,我看设计者也不是不懂其中的原理,大概就是懒,或者利益不攸关吧
楼主拿这3000万的十分之一给真正的技术人员买房子或者老婆之类
或者拿五分之一买套管用的电磁仿真软件,外加会用软件的专家
……或许就成了;P

网友R:
有没有联系方式?

楼主:
22楼大侠,你好!
请教你一个问题,回复中提到:
减小共地的干扰主要是尽量减大地平面的阻抗,并做好各个模块的地相对独立,并单点接地,接地点尽量靠近电源进线滤波电容的负极位置
"各个模块的地相对独立,并单点接地",需要采用什么器件把各个模块的地隔离开, 我们现在准备采用高频磁珠隔地,效果会怎么样?有没有其他好的方**请指教!

网友R:
隔离的DCDC模块啊,只要把模拟部分隔离就可以。你可以联系新飞鹰、金升阳之类的DCDC模块厂家。

网友C:
单单隔离电源,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楼主说了:系统中模拟电路 始终受到大功率模块的 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导致系统无**常工作。

辐射要靠布局、屏幕来改善,传导可以用共模差模滤波器来改善。

致命的一点在于:数模之间的信号通道,最好是改用光耦,磁耦来传输

网友T:
问题=100W,恩应该是世界性难题  呵呵

网友U:
"如果有正真的高手 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看 老板付给他100万都没问题。。我们的行业是医疗机械。。只要产品稳定。钱来的很快"
我只要99.999万!

干扰是一个问题, 但可能不是注要问题, 微弱模拟信号的处理技术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

高压高频强干扰下的微弱信号处理,我做的多,见得也多, 这是我的直觉.

我想问的模拟信号的特征是什么,微弱到什么程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U:
3000万? 3年?  我看是忽悠,有想引起网友们的关注之嫌疑.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不要说“解决这个问题老板能给100W”……
就是你们公司能公开招标,说解决这个问题给10W……都一帮人蜂拥而至了

网友T:
这种东东 还是高校研究的多

网友U:
我是我们老板的总工, 我的部下个个都是龙与虎, 你们的这种项目,在我们公司3个月搞定,你们老板找错了人.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高压高频强干扰下的微弱信号处理,我做的多,见得也多, 这是我的直觉.

我想问的模拟信号的特征是什么,微弱到什么程度?

0.5mv -2mv 之间 的人体生理特征信号.   我现在前端就是用仪表放大过来的. 我想问一下 像着中微弱的信号一般前端怎么处理? 要加器件来处理?

网友U:
找我吧.真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U:
器件是次要的,靠技术. 绝不忽悠!

彭建学 上海

网友V:
楼主说是用3000W的结果用磁珠...,小孩要说老实话啊......
31楼说得在理: "辐射要靠布局、屏幕来改善,传导可以用共模差模滤波器来改善。"
非常弱信号部分需要用:静电屏蔽、50Hz磁场屏蔽及高频干扰屏蔽。

高频下,对干扰源用薄铜板屏蔽,对模拟电路部分也用薄铜板屏蔽, 注意接缝处不能有空隙,"不是漏水的空隙,是漏高频电磁场的空隙!!!"
PCB板中专门用一层做GND,模电供电与数电供电用LC,三端稳压器严格分别开.
选择好高频干扰源器件的放置位置远离模拟部分,选择好干扰源器件的方向与模块部分位置相垂直.

低频干扰相对好一些,高频抗干扰是十分古怪的东西, 祝楼主好运!

网友U:
我一般还是很低调的, 但这个项目至少撞上了我的枪口,凭我从业的经验判断.

我做微弱信号方面的确很久了, 什么能做和不能做,我能判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同意老彭,这种问题期实是很儿科的,反对老王用钱来砸人,哈

当年俺做对讲机,也是要在一个大饭盒里,同时搞定CPU,50W的射频,mV级的mic信号,12V七八A的电流,还要从-30~70度范围去补偿那个频率源,那时候的TCXO太贵了

整个电路,布在一块15*15cm的双面板上,那儿有今天四层板的辛福事儿。

网友D:
真要钱的话,估计楼主老板比谁都扣,从楼主帖就能看出,单这个问题花三千万还提出那样的方案,实在无话可说,只能讲楼主被忽悠了。好了,别说一百万了,拿不到一半的钱出来做悬赏,这里有大把的人可以搞定。

网友W:
精彩,顶一下

网友C:
哈,就主贴那个框架,啥系统级啊,玩的多了。

楼主可别生气,俺是跟老王讲理。

网友X:
布板  经验很重要

网友Y:
再加一点:
如果有用的微弱信号中,没有或者可以忽略50Hz,150Hz信号的话,在模拟电路中加入
1/在50Hz,150Hz处加一个-40dB以上陷波;
2/在截止频率处加一个-40dB以上低频滤波;
3/AD采样时,高速多采几个点取平均....
还有...,且听下回分解!再加一点: 如果有用的微弱信号中,没有或者可以忽略50Hz,150Hz信号的话,在模拟电路中加入 1/在50Hz,150Hz处加一个-40dB以上陷波; 2/在截止频率处加一个-40dB以上低频滤波; 3/AD采样时,高速多采几个点取平均.... 还有...,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Z:
94,先加个电池独立供电试试,怀疑要确认然后解决

网友AA: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网友AB:
确实,应该不是很难得事情,给我二十万,让我试试!

网友C:
嗯,20W的人工,车马费另计,给楼上加油。

后面的不准低价竟价,哈...别把行情弄坏了

网友AC:
什么公司啊,把我招过去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板子已经发出来了.等回来看看效果.在跟各位探讨/..祝大伙新年快乐.虎年吉祥..

网友AD:
:lol哎呀,兄弟姐妹们,怎么对钱都有 那么多话题啊

中计了

网友AE:
花钱不是主要的,方案和经验才是关键。
2A电流并不大,何故花上3000W?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不一定在于弱模拟信号这一块,而在于如何传到其它应用模块中去,以及让大扰动模块的电源无规律变成有规律。

网友AF:
问题不在技术上,而是在于管理!

网友AG:
记得国内好像出版过一本类似于内部刊物的这种教材--关于信号干扰的问题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建议楼主参考一下,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找到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AH:
这里高手多啊,我来学习

网友AI:
我认为楼主只描述了现象,没有做分析试验。其实用常规的方法可以判断出大概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什么原因,这时候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再找高人也能说清楚要求。 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但看不到测试实验的方法结果呢?建议先补充试验吧,如果还需要外援,可以联络我。

楼主:
好的! 到时候等新板子回来后.我会把每个测试步骤,跟测试结果发上来,到时候请大伙指点迷津.再次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J:
俺的意见:
楼主你怎么让人相信你不是在忽悠众兄弟呢?
3000W,就这么个项目?
俺只要1%,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可以搞定。
俺以往就解决过很多类似问题,例如几万伏米的高频场强下跑CPU。
建议不能冒冒失失加这个加那个,否则可能是头痛没治好反倒把腿搞坏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把握下手,
楼主钱长霉的话先交3万保证金放这,俺可以帮你,真的!

网友AK:
地上串磁珠?第一次见啊。
这是什么用处?
你那边的弱信号弱到什么地步?

网友AL:
标题太夸张了吧

网友AM:
只能说明楼主的老板不识人!!!找了一帮混混!
那我就纳闷了!一个不识人的人何以能大把的花了3000W?他的钱是怎么挣来的?

网友AN:
花3000W做一款产品,不算多!再花6000W产品就成熟了,做产品可不是做样品那么简单的!

网友AO:
楼主不敢出来了。。。:lol

网友AP:
我本来不想跟帖的
其实我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小信号处理,信号幅度600uv必须能够分辨,频率7M
公司解决了10来年了,还是一直存在,分辨率只能个到800uv.看到大家的留言,只是想说问题没那么简单
现在我的估计,我们的干扰主要来自于地,而地的噪声主要是由于DSP和FPGA引来的
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也不能够确定干扰到底来自于何处?只是估计是,没有具体的测试结果
因为信号太低,没法用示波器等去测量

楼主:
楼上的 说出了我的心声.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很难.3000W. 前面做了几百台的机器 报废. 管理出错.老板急忙想产品. 生产出来的产品 到市场上就出来了问题...公司的测试没把好关.  主要还是干扰方面的..GPRS 的干扰跟当时的信号强度很有关系.. (测试难点 我不能控制移动信号的基站的信号强度.. 所以在自己公司测不出来问题. 到了客户手上就出来了. 着就几百万没了..钱是 很好花的..3000万不算什么.. 输入信号 是0.05-2MV 的人体生理信号. 非常弱... 关键一点我们的东西要做到非常小(难点之一) 体积小了空间就不够了.很多隔离的模块根本放不进去..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很感激这么多人在关注. 年后我会把PCB 的电源布线图 发上来.. 希望大家能够多提点思路.  最后祝福 大伙 新春愉快,

楼主:
是的 信号非常弱,.. 普通的示波器根本不能用,  只要地线一夹住 整个正常 信号都没了.  (这里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做医疗的. 我想问一下你们用的 示波器是怎么样的. 型号. 还有示波器测量前端用的 放大仪 (型号)

网友AQ:
对弱信号的处理的确是很头痛的问题,我们公司也遇到了这样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AR:
模拟电路单独供电;与其他模块间使用屏蔽线(单端接地);光耦隔离;

网友AS:
发个PCB上来看看才能讲明白

网友AE:
楼上的 说出了我的心声.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很难.3000W. 前面做了几百台的机器 报废. 管理出错.老板急忙想产品. 生产出来的产品 到市场上就出来了问题...公司的测试没把好关.  主要还是干扰方面的..GPRS 的干 ...
引用 楼主:

实践中的限制,确实非常多。如果存在种种苛刻要求,难度当然更加非比寻常了

不过,看你的图,希望通过几个磁珠解决电源隔离,也不太现实。

另外,就电源干扰而言两个各占一头的磁珠,常常可以等效在单个磁珠,且可以更好地保使电源地的通畅。

网友AT:
这种贴发出来说明楼主很弱智。

网友U:
常见生物电信号:
1, 心电  0.1-8毫伏,0.2-100HZ
2,脑电  0.01-1毫伏 1-60HZ
3,胃电  0.05-2毫伏 0.001-20HZ
4,肌电  0.02-30毫伏 10-3000HZ
5,胎心电 0.02-0.1毫伏 5-60HZ

你的产品的信号是0.05-2毫伏,是胃电吗?是检测信号波形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J:
本人刚刚解决了也是据称是全世界也没解决的问题,网上搜了一下,好像也是这样,现在在获得承认的过程中。
干扰不外呼传导,辐射二条途径,不同问题采用不同手段解决,
此外,还得做好定性分析之外的定量分析。
说实话,俺一听到这种“世界性”的难题就很兴奋。
楼主,你在哪里,俺揭榜了。
能否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AT:
别忘了申请个专利。。。。

网友AU:
什么公司这么有钱啊

楼主:
各位新年好!有要开始搞这个世界难题了.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AV:
:L 见过太多的工程师,只知道放磁珠,但怎么放磁珠、放什么样的磁珠都不知道……

网友AW:
别的不管,想看看微弱信号是怎么放大的,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
反正我有朋友的公司整个GPS芯片项目因为LNA问题而失败,投资可不止3KW的问题。

网友AX:
生物电,能否说一下什么生物电,靠磁珠抑制干扰有问题的。

网友AY:
各个子系统均采用DC/DC隔离电源供电,可减小干扰

网友AZ:
我说说,我们做医疗的,小信号放大处理确实是个问题。不仅仅是PCB布板这么简单的问题。系统设计,从原理性上来保证更重要。磁珠和电感的作用完全不同。也不是加上就好。有时候就不好。详情再聊。

网友BA:
:L 见过太多的工程师,只知道放磁珠,但怎么放磁珠、放什么样的磁珠都不知道……
引用 网友AV:

想听一下你的高见

网友BB:
技术总监换了N多,你们公司有问题。

网友BC:
3000万......估计真正起作用的钱不到百分之一而已,其他的,都以各种方式进了不该进的人的腰包吧......

____15楼正解!不要说3kW。给3W13楼就给搞定。

网友BD:
13漏已经把处理思路说的很明确,排除法基本可以找到问题~

楼主现在问题什么情况了?

楼主(2010-03-06):
电路板终于贴好 开始调试. 现在遇到问题了.辐射干扰.. 我用手机在边上打电话 靠近模拟部分反而没干扰.,靠近数字干扰特别的大.(是 GSM的217HZ 发包干扰)  经过努力查找 我把ADC 前面的输入的 断开, ADC 的信号进入 在手机靠近 打电话的时候 会出来 217HZ的 方波( 前面的模拟 电路都断开了 只有ADC 自己本身)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ADC 地没处理好.

楼主:
ADC 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BE:
估计是总工的问题,还有就是钱烧得太多了的问题

楼主:
着两天试出来跟奇怪了.数字部分用屏蔽罩盖住反而干扰更加大了. 把屏蔽罩打开. ADC芯片拿掉.测量ADC模拟信号进来的焊盘上,(也就是说只有模拟信号) 用手机打电话 是看不到干扰.

楼主:
顶.. 辐射干扰 很难呀..不知道怎么解决? 高手出来帮帮忙..给个方向

楼主:
搞定//还是地没处理好.

网友BF:
protel画的东东?晕。。。

网友BG: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总工,专门做医疗系统的。不过介绍费用也要10万。哈哈哈哈:lol

网友BH:
热贴,赶紧关注.

网友BI:
关注一下。
没有解决过这么强的干扰。
这么多高手都分析的挺有道理,一定要分清干扰源,干扰的频率。
原理设计和PCB是关键。至于加电源和地都磁珠基本上不是很认同这种。电源端加就行了。地线做单点接地就行了。没有必要磁珠。
如果设计和PCB有问题,你就是加金罩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计算和分析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
如:
加磁珠,到底应该加什么规格的。频率,阻抗,电流等。
加电容,到底应该加在哪。容值,材质等。
加电阻,在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对一些高频的数字信号加一些小电阻。
PCB:
1. 采样点的布局。
2. 强干扰源与采样点空间的隔离,比如像做电源模块和TFT的高压驱动的做法。
3. 线间距,线宽,PCB板材,线阻抗等。
太多太多了。
有些东西有时候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群力群策。

网友BJ:
13楼的说法事正确的,电源隔离,地线不能用磁珠,需要直接连接于一点,
分散然后集中一点,说起来很麻烦。
曾经我也做过飞飞飞常小的信号,

隔离电源的要求取决于你的模拟信号的小的程度,若真小到P级别,电压就不能使用普通的开关电源了,呵呵。
电源需要谐振到正玄那样,

若有可能的话,我可以帮你们看看,

忘啦26450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