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难题(干扰和信号) 求助

楼主:
公司历经三年,耗资3000万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系统中GPRS wifi 等大功率大电流的模块都是实时工作 在他们工作的时候 系统中模拟电路 始终受到大功率模块的 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导致系统无**常工作。
现在我们系统重新架构如上图所示。所有模块的地都通过磁珠一点接入到电源进线。 磁珠的额定电流都是超过2A。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么的系统架构合不合理。
有没有更好的 电源系统架构和走线方式。
特别是地的处理方式。。。。。。。。

网友A(2010-02-06):
用光耦隔离

网友B:
您好,对于咱们的问题,我不是太认可,3000W没有能解决问题?

不太相信。

网友C:
是啊,不太相信

网友B:
我建议还是请高手解决吧。
软件和硬件高手都要,省着花3000W.

网友D:
对硬件是一知半解,说点个人看法:
1.如果是电池供电而且结构容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给模拟部分独立电池供电
2.在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端能不能考虑增加一个比较大的电感,在GSM模块突然启动的时候对工作电流的突变进行抑制
3.从你的示意图中只看到大量使用磁珠,其作用主要是吸收高频信号,而模拟部分不一定只受高频信号的干扰,另外高频辐射的干扰需要屏蔽处理
4.模拟电路部分是不是有信号放大电路,如果需要确定其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一定要是一个性能良好的带通放大器材
5.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在地线端都接上磁珠,这样做会使整个电路的地与器件之间高频状态下都是高阻抗
6.可以先确认是不是真的是模拟部分受干扰不能工作,具体做法是将模拟部分电路拿掉,直接用其它方法产生相似的信号给系统测试用
7.要留意GSM突然工作时有可能电流突然增大导致电压瞬间被拉低导致各模块复位
8.磁珠主要是高频阻抗特性,比如100MHz 100欧,电流负载能力不是关键

网友E:
看来楼主是大公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