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汽车用单片机稳压电源的电路.要实用的谢谢大虾

楼主(2010-02-04):
请教一下汽车用单片机稳压电源的电路.要实用的谢谢大虾

网友A:
负载不大的话,用7805就可以了,自行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功耗,负载较大时最好用开关电源,如LM2575等,具体电路见器件手册。

网友B:
没有要求。
     大致负载多大,电压要求,电流要求,效率范围。

网友C:
车载电源一般都是企业机密,不随便示人的。主要部件2576即可,不过汽车电瓶电压变化比较大,示波器能测到的峰值+-200V左右,国家的汽车电源测试要求+-450V。需要加强外部电路。

网友D:
负载不大的话,用7805就可以了,自行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功耗,负载较大时最好用开关电源,如LM2575等,具体电路见器件手册。
引用 网友A:

看了春阳的很多帖子,感觉真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很多都是从工程方面讲的,说的很实在,很喜欢春阳的帖子。在这里对春阳说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