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有512K的FLASH,我可以用来存储数据吗?

楼主(2010-02-04):
就像一般的片外FLASH一样,我找对地址就能存储数据,而且数据不会丢失吗?

怎样能够和跑程序用的FLASH分开?还有操作FLASH也是一页一页的吗?还是可以找对地址就可以直接存储写入?

网友A:
可以存储数据的

怎样能够和跑程序用的FLASH分开?
分开的方式很多啊 定义数组 通过编译器的的一些控制指令或者设置
还有操作FLASH也是一页一页的吗?
页寻址
还是可以找对地址就可以直接存储写入?
这个得通过缓冲操作 读出页 修改页 再写回

楼主:
读出,修改,再写回
和直接写又啥区别

比如我现在是512K的FLASH,地址是0-0x80000

我想要0x60000-0x80000存储数据。

我可以定义一个指针指向0x60000,然后直接修改指针的值吗?

网友A:
读出,修改,再写回
和直接写又啥区别
RE:直接写就是一页一页的写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覆盖掉有用的数据呢

比如我现在是512K的FLASH,地址是0-0x80000

我想要0x60000-0x80000存储数据。

我可以定义一个指针指向0x60000,然后直接修改指针的值吗?
RE:如果0X60000后的区没有被程序区占用就可以
另外 不是修改指针值 而是修改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

指针问题我清楚的。呵呵

网友B(2010-04-19):
我晕, 你们不看PDF的吗?

读FLASH很方便, 写的话很麻烦的,一系列的IAP命令才行

网友C(2020-08-26):
老铁,读写的时候你是怎么关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