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L16C752B的吗?

楼主(2010-02-04):
有谁用过TL16C752B的吗?我最近在做这个,我给它寄存器写值,然后再去读它,发现怎么也出不来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用示波器看了它的地址线和片选还有读写信号都是要要求发送了

注:我用F2812与它通信

相关下载

网友A:
看看程序里是不是没有加延时

网友B:
在看看它的DATASHEET吧,可能没有按照要求给信号吧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要求给信号了,可是还是通不了,我第一次做并口通信,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了

楼主:
做过的人上来说一下啊

网友C:
大家都过小年去了,呵呵

网友D:
没做过,帮顶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急啊,调不出来不能回家过年啊

网友A:
LZ真悲惨,祝愿楼主能如期回家过个好年

网友B:
LZ你可以把程序贴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这样光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E:
再不回买不到票了

网友F:
好可怜的LZ

网友F:
我做过类似的芯片,按照LZ说的这种情况不可能接不到数据,你看看你的Reset端的电平是不是正常

网友G:
密切关注楼主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今天看了一下,还真是这个引脚出问题了,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设置好了之后能正常的读取TL16C752B的寄存器值,谢谢了

楼主:
不过这只完成了一半,现在还是不能发送和接收串口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明天晚上的票希望今天能调通,明天如期回家

网友H:
我觉得你调不通也会回家的

网友A:
我觉得也是,导师不会这么为难LZ的

网友H:
导师为难也不会拉着不让你坐火车的,哈哈

网友E:
两天不见,估计回家去了

楼主:
哈哈,让不回家的师兄做了,我逃走了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让师兄给你背黑锅

网友B:
楼主的师兄真好

网友I(2010-03-30):
大家的驱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J:
正打算做这方面的东西 希望共同探讨!

网友K(2010-05-30):
我正做16c754b,现在通讯问题解决了。但不是和稳定,希望与你探讨slivermichael@sina.com

网友L:
我也在用这个,不知道楼上的几位用了FIFO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