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片F2810无法写入和访问保护内存区,是何原因?

楼主(2010-02-04):
新买的F2810片子,仿真机可以连接和运行,但无法访问保护内存区,如0X8000和0X9000,无法写入,提示需要unlock。是买了旧片吗?请教高手。

网友A:
在哪买的?

网友B:
不会是买到翻新货吧

网友C:
是不是在烧写的是把它锁了?

网友D:
换一批片子试试

网友E:
应该不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B:
不知楼上的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F:
哎,现在的片子啊……

网友G:
以前刚开始做硬件的时候也经常怀疑片子问题,换了好几次,最后发现还是程序问题,LZ好好看看是哪出问题了吧

网友H:
还是换个片子看看,确定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两个片子都是同样的问题那就说明不是片子的问题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先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J:
两个片子都是同样的问题那就说明不是片子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三个保险,哈哈

网友B:
我觉得三个保险,哈哈
引用 网友J:

这个片子不便宜啊,两个差不多了

网友I:
关键你要在不同地方买

网友K: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我一年以前编好的程序,现在LOAD不进去了。也是提示L0、L1区间错误。程序肯定没问题,当时调通了,可以正常运行的。
而且不管是2810还是2808都有类似问题。但我发现将设置中的LOAD时进行校验的设置去掉好像就可以了。
现在还不能肯定。等有标准答案后公布。

网友K:
似乎不像芯片的问题

网友E:
是啊,刚开始就容易怀疑片子

网友K:
标准答案:.gel目录下加入对应的.gel文件即可,例如DSP为2808则加入F2808.gel,为28335则加入F28335.gel。不是芯片坏了。原因:.gel文件是CCS上电后就自动执行,其中必须包含CSM_LOCK()之类的语句,用于对L0和L1等代码保护的RAM进行解锁。只有解锁后程序才能下载进去。但我也遇到芯片损坏的情况,所有内存皆不能访问。

网友K:
另外问一下,.gel文件设置好后如何自动保存。现在我每次打开CCS都要重新加载F2808.gel,十分麻烦。有没有自动保存设置的办法?

楼主:
原来这样,回学校的时候去试一下

网友B:
呵呵,标准答案来了

网友L:
请教 henrywan ;  我用CCS3.3, .gel文件里有这个函数 是吗? 但是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OnReset(int nErrorCode)
{
    Unlock_CSM();
}

网友G:
发现了两个貌似一样的贴

网友L:
请谁帮忙解答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K:
27楼:LOAD程序前将CPU要RESET一下。

网友L:
手上有2只能用, 是不同的地方采购的, 其它的都不能用, 操作的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GEL文件这些.

网友M:
还是没看明白怎么弄得

网友L(2010-03-06):
请高手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手头上又采购了几只,都是一样的结果,谢谢!

网友F:
发现了两个貌似一样的贴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是三个

楼主:
哦,你还发现有三个?

网友B: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你们就不要灌水了

网友C:
看来工程师也喜欢灌水;P

网友L:
有谁真正的处理过这问题吗?请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来解答,还是结贴了吧

网友N:
看看复位脚的电平,我也碰到过此现象,是复位信号造成的。

网友C:
这会是复位引脚的问题?

网友M:
结贴了还在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