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形是超前还是滞后90度

楼主(2010-02-04):
请看图红色为Vout。这是运放的波形,“如果是同相输入则是超前90度,反向输入则是滞后90度”这句话对吗?如果不对,如何分析呢?谢谢。

网友A:
都不是完全正确

网友B:
这样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波形与波形之间的关系分析不需要牵扯进运放啊。
白色波形的相位-红色波形的相位=90°。或者加减360°xn,n为整数。所以本来就可以是超前也可以是滞后,只是度数不同。
如果计算180°内的相位差,那么就是红色比白色超前90°。如果是360°内,那么就是红色比白色滞后270°。你说的反相就是加减180°。
但是电路要做到输出比输入超前一般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你这个运放电路实现的是使输出波形滞后270°。至于你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都可以,反相就是滞后180°。

网友D(2013-03-29):
积分电路反向输入端输入正弦波信号,理论上输出信号波形不是应该滞后90度吗?为什么我的电路测试输出波形滞后270度啊?谁知道怎么解决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