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流水线问题

楼主(2010-02-04):
汇编跳转问题:

JMP   取指令  译码   执行
add             取指令 译码  执行
sub                       取指令 译码 执行

当JMP 执行时,PC是指向 SUB 的,那跳转后,是把PC的地址 保存到 R14中吗?
还是把ADD的地址保存到R14中?
谢谢!
不胜感激

楼主:
不是跳转,说错了,是跳到子程序中,要返回来! 返回地址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的话,那么不是漏掉 中间的一条指令了吗?

网友B:
ARM并不是标准的RISC流水线,没有延迟槽的概念,可以去看一下ARM官方的ARCH文档,跳转之后的LR记录的是跳转的下一条指令。下面是arm v5的arch文档中关于B/BL的伪代码描述
Operation
if ConditionPassed(cond) then
if L == 1 then
    LR = address of the instruction after the branch instruction
PC = PC + (SignExtend_30(signed_immed_24) << 2)

网友C:
把ADD的地址保存在R14中

网友D: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