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如何将actel fpga内部信号放在全局资源上?

楼主(2010-02-04):
请问:如何将actel fpga内部信号放在全局资源上?(信号在FPGA内部的一个关键信号,不是输入输出)

网友A:
将内部信号引脚上全局。全局引脚以G开头~

楼主:
谢谢ls,不过我是说信号在FPGA内部,不是输入输出,我想把它放在fpga内部以提高信号的质量,该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B:
可通过在Designer软件中设置,可查看Designer软件的应用与提高,在编译选项中设置。

网友C:
4楼说的对

网友A:
哦,理解错了,4楼说的对

网友:
例化一个BUF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3-10):
需要软件设置。

网友A:
具体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