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脂肪测试专利汇编 230页 10.7M ◆〓 , 留赠有缘朋友

楼主(2010-02-04):
俺耗时一天,收集整理制作的pdf书签高清版电子书,留赠有缘朋友.
                                           tyw 2010.02.04 21:20

网友A:
有T,有没有测人体微量元素的?

楼主:
微量元素分析仪勿是阿猫阿狗随便玩玩就能弄出来滴拉,哈哈,望而生畏也

网友A:
要了解的这是这种,不会是你找不到故意找说词吧,哈

楼主:
小蚂蚁改行了吗?哈哈
微量元素分析仪工作原理

微量元素分析仪大多是指测试人体微量元素含量的仪器。目前市面上琳琅满目,但正规的测试结果准确的应属电化学分析方法、原子吸收法及CIP方法。其中原子吸收法和CIP属于高档产品,价位一般在十几万至几十万不等,一般以三甲以上医院所有居多。电化学分析法属一种低端产品,具有测试结果比较准确,尤其是静汞电极技术在国内应用后,其某些指标可和原子吸收相媲美,另外此类产品日耗品低廉,使用方便的优点,也得到三甲一下医院的青睐,占有很大的份额。
电化学分析法亦即根据电化学原理分为富集过程与溶出过程两种,其中富集过程是都是一样的,而溶出过程则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测定方法,主要有:
(1)     电位溶出分析法:是通过电位突跃之间的时间值来计算金属离子的含量
(2)      溶出伏安法:是用电流值来计算金属离子的含量
(3)
脉冲伏安法:与溶出伏安法相同,在停止电解后,在电极上施加扫描电压,同时加上脉冲电压,从而使得电极表面的金属溶出来,记录脉冲后段的溶出电流,因该电流受电容电流影响较小,故可以得到较高的灵敏度。
(4)      微分脉冲伏安法:与脉冲伏安法相同,停止电解后,在电极上施加扫描电压,同时加上一个脉冲电压,使金属溶出来,记录加脉冲前某段和脉冲后段的溶出电流,后段电流减去前段的溶出电流,其差作为定量测定的指标,因该电流受电容影响更小,故可以得到很高的灵敏度。
原子吸收法分析原理:
所谓原子吸收光谱法(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scopy)又称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常简称原子吸收法(AAS),其基本原理为:从空心阴极灯或光源中发射出一束特定波长的人射光,在原子化器中待测元素的基态原子蒸汽对其产生吸收,未被吸收的部分透射过去。通过测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量大小,来求出待测元素的含量。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的定量关系可用郎伯—比耳定律,A=abc来表示。式中,A是吸收度,a是吸光系数,b是吸收池光路长度,c是被测样品浓度。该法具有灵敏度高、精确高;选择性好、干扰少;速度快,易于实现自动化;可测元素多、范围广;结构简单、成本低等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该法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国内大规模的应用此方法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AAS )在疾病控制中心更是作为“金标准”。随着临床医学的进步,最近开始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在医学上的应用,才使得正确检测各种含量在PPMppb级的微量元素成为可能。目前,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检测微量元素在临床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的各级医疗保健单位,尤其是妇幼保健单位、儿童医院、综合性医院等,已经将人体元素(铅、锌、铜、钙、镁、铁等)检测作为常规项目。

网友A:
哈哈,学习学习,知识不嫌多的,好比电源,俺也只不过是爱好。

看来俺没猜错,微量元素的检测得靠光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