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flashpro下载器问题

楼主(2010-02-04):
我使用周立功usb flashpro 下载器 下载时 错误信息为  :
error:Failed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exit code -26

但能成功检测到 device ID , 以前没有用过actel器件,请版主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高手看一看啊赶紧的!

网友A(2010-03-13):
不知道,帮你顶下吧

网友B:
不好意思,不知道,只好给你顶下了

网友C:
你的板子是自己做的吧,检查一下下载电压或者在VPUMP那里加个104,尽量贴近芯片管脚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