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无线信号的频率

楼主(2010-02-04):
(无正文)

网友A:
频普就行了!

楼主:
需要简单一点

网友B:
    简单不了哦.
    频点不确定,就只得在频段范围内扫描搜索了.其次才是信号的频率和强度的显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怎知道捕捉的信号就是你要的信号?!
    在大街上特务联络总得有个接头暗号吧,比如手里拿本1月份的红旗杂志吧,哈哈

网友C:
计数器是一种测頻方法。功率计可以获得其rms功率。这些仪器市场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