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

楼主(2010-02-04):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三相调压系统,那位大侠能帮帮我啊。。。

网友A:
单片机容易,三相调压比较困难。
先说说,打算用什么方法调压?需要多大容量?

楼主:
呵呵,我是新手,没想过有人回贴的,这里还真好!!!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节三相电压,查了些资料,书上说把三组反向并联的晶闸管串在三相电源上,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触发角,就可以对三相电压进行调节了,可是我一头雾水啊,
谢谢大侠!!!

网友B:
楼主应该先搞通单相调压,然后再涉足三相调压,后者的工艺性远比前者复杂,但前者是必要的基础。

网友A:
先把晶闸管工作原理搞清楚,第一步做个单相阻容移相控制晶闸管调白炽灯亮度。
再学习单片机,尤其是单片机外围接口电路。
然后可以试试用单片机和晶闸管调节白炽灯亮度。
最后开始用单片机控制三相调压。

楼主:
好,我一步一步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