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圈话筒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
本图是话筒放大。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大家:
1。为什么话筒的接法不是一脚接地,一脚接放大部分,而是2个脚通过滤波后接运放的5脚跟6脚?
2。提供给运放的偏置电压为什么要经过1 2脚的运放跟随再接到5脚?难道电阻分压后不可以直接接5脚?
3。5 6脚运放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明白,能否探讨一下?
4。C7跟R17组成的负反馈网络是反馈多高频率的信号?
5。C21跟C23这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R25呢?R30 R16呢?

十分期待各位的回答!谢谢!

楼主(2010-02-05):
maychang,awey,chunyang,NE5532,fuzyuan等老兄,能不能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平横转非平衡输出,详细原理参考差动放大器之双输入单输出。

网友B:
楼主图实在无法看清,但看结构应为GSM/GPRS模块的音频输入部份,该电路为平衡式输入,因这类应用MIC往往接在手柄上,需长线传输,系统又具有强烈的EMI干扰,长线上会耦合强烈的共模干扰信号,所以需要采用平衡式输入设计,运放为前置放大同时进行信号的平衡-非平衡转换,其负反馈回路用于抑制高频噪声防止线路自激,图中右边的电容网络用于吸收MIC线路上的高频感应,具体电容标号无法看清。

网友C:
有点看不表你的图。
建议将右边部分拉到右下边来,这样再截图能看得比较清楚。

网友C:
粗看之后,试回答如下:
1。为什么话筒的接法不是一脚接地,一脚接放大部分,而是2个脚通过滤波后接运放的5脚跟6脚?

这个当然可以按4楼和3楼说的理解。只是你的话筒具体情况如何,也应该了解。
话筒的信号是不一定要接地的。因为它就象一个变压器,接地,通过电阻再接地,通过电阻拉电源,直接接电源,都是允许的。不过,动圈话筒一般不允许有电流流过。

网友C:
2。提供给运放的偏置电压为什么要经过1 2脚的运放跟随再接到5脚?难道电阻分压后不可以直接接5脚?

实际上这部分电路是组成一个VCC/2电压输出的跟随器。只是你图中5-6-7脚与R12的连接实在看不清。不是那么肯定。看样子,可能只是接到5脚的吧。

网友C:
3。5 6脚运放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明白,能否探讨一下?

看不清,呵呵。。。如上帖所述,没法肯定地回答你

网友C:
4。C7跟R17组成的负反馈网络是反馈多高频率的信号?

不太懂你“反馈多高频率的信号”的意思,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C:
5。C21跟C23这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R25呢?R30 R16呢?

C21和C23:一般算是差模高频(干扰)输入短路
R25是MIC输入直流负载
R30和R16是交流输入隔离电阻(输入阻抗),避免信号源直接与运放输入端连接

网友D(2012-02-09):
R30 为负反馈电阻, 决定放大倍数

网友E(2017-06-12):
楼主,这原理图你做过吗,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