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艺术

楼主(2010-02-04):
本不该在此发表类似**的,但是总觉得该对自己一年来从事PCB工作做一下总结。我暂且把pcb工作作为一门艺术来论述,同时也不谈什么原理上的问题。
     PCB设计工作主要有两个部分,布局与布线。
     布局是一个全局性的工作,它要求你对于所设计的电路有充分的了解。从全局的观点去细分每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又有其自身的个性。比如模拟的和数字的,高速的和低速的,大电流的和小电流的等等不同的相对特性,在考虑各种特性模块之间的耦合过程时就需特别的注意。
      布局的时候主要把握一个良好的空间感,首先你必须在脑海里对各个模块有一个大致定位(最好能够利用画图软件给予大致的描绘),接口的位置,核心芯片的位置,电源的位置等等依次的确认好。而相应的模块必定会有很多的附属器件(电阻、电容等),他们的摆放一般都要求很规整的靠近其主芯片。其次,就是要考虑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关系,尽量考虑到后期走线的长短。
      布线是在各个器件间建立有效的桥梁。就像桥梁设计时要求它具有相应的承载能力,又要符合桥梁建筑上的原理一样,布线的时候要考虑电流的大小,又要考虑走线基本规则(线距、线粗,过孔,拐角等等)。
       有些晚了,准备睡觉,未完待续。本人菜鸟,有感而发,望各位大虾不要见笑,多多指教,并共同将PCB艺术发扬广大!!!

楼主:
做个好梦!!

网友A:
实现模块化布局就可以用到“ROOM”。用PROTEL系列的很多人都不用ROOM,其实ROOM是很有用的功能。特别是当板子复杂度到一阶段的时候。只所以称为ROOM,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空间,还包括元件的高度。

网友B:
呵呵巧了,我也刚总结了个布局技巧,正准备总结布线技巧来交流下啊!
PCB实用布局技巧-自用设计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