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每次插上12V电源到modem和路由器上面都有火花

楼主(2010-02-05):
这个次数多了会烧坏用电器吗?

输出12V直流电,每次我手动重启路由器或者modem都是直接拔下插上12V的电源。但是12V电源跟用电器接口地方,插上时候经常会有火花。

会烧坏用电器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这个火花是快速放电引起的,就是路由器或者猫里的电源入口有大电容,刚供电时冲击电流太大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前面用的一个变压器没有遇到过这种电火花的现象。后来我换了一个变压器,就经常发生。

我原装的变压器输出是9V AC 800ma
后来我换了一个12V DC 1000ma的

我用后面的变压器,每次把接头从无线路由器上面拔下再插上时候,火花放电就经常发生。

网友B:
产生的电火花倒是对modem或路由没影响,就怕是你改成12v输入长期使用会有问题,哈哈。。。

网友C:
又是Y电容,哈

网友D:
你更换的电源有个大电容,在接入的瞬间对你的Modem内的电容充电,产生了火花。

网友E:
应该不会烧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