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工作温度太高,求教

楼主(2010-02-05):
这个电路能实现效果,可就是3842的温度太热,手都放不上去
请教各位是不是哪里搞的不对。开关频率在30k左右不是很热。但调节到80k时非常热

网友A:
建议你改小vcc就好了,工作频率太高,芯片及mos的损耗会增大,而且你的电感参数也不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