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0-02-05):
单片机5V供电,

从7805输入输出加滤波后输出的电压纹波大概在50mVpp

5V电源出来进单片机VCC之前又加了电解电容和104电容滤波,

测量单片机VCC(40脚)处有150mVpp的纹波

纹波变得这么大正常吗?

网友A:
当然不正常了,不过要先检测你的示波器是否正常

网友B:
数字电路的工作电流不是定值,会有明显波动,如果电源/地走线的阻抗太大,会因此产生纹波,在PCB设计时,注意电源和地要用粗线,去耦元件要靠近器件。

网友C:
每个IC都加104,一定数量再加一个10uF

网友D:
你测量方法对不对?

网友E:
不正常,一般我们是要求纹波不超过50mV,最好是限制在20~30mV的样子,150太大。
你测量的时候示波器的地是同一个地吗?最好是连接到到IC的接地脚附近,可以测量一下电源地和IC地之间的电阻和电压差,一般来说就是地线布线不好也不会出现这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