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改版

楼主(2010-02-05):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要问哪方面得方法?软件操作还是流程!

楼主:
是软件操作啊,是修改原理图后在道一遍网络表吗

网友B:
PCB图中,双击该器件,属性中,选择NET下拉菜单,选择需要的正确连接NET即可

网友C:
最保险的方法,还是更新一下PCB,不改的地方无错, 不用管, 只要把需要更改的地方画一下, 电器检查没总是就行了, 反正你说只有几根线, 也不费事

网友D:
请注意,如果你已经付好铜了,请你千万不要更新PCB,如果更新了,后果是铜模的网络编号全没了,你可以先看看是否能够小改,实在不行只有重布了!

网友C:
铺了铜也没关系,把铺的铜拉到PCB外面不更新, 更改完走线后再拉回来, 更新一下就可以,连设置都不用改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明白了,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