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一下串口通信相关概念(新家)

楼主(2010-02-05):
前一段时间维护旧代码(别人写的),用到了串行通信技术,有I2C、SPI、UART、还有MODBUS,那时候对这些概念总是朦朦胧胧的,似懂非懂,一直记在心上,平时就注意搜索相关的资料,发现网上资料非常多,但是有系统介绍的却不多。

先提几个当时的疑问
1.RS232协议RS485协议,和I2C协议、SPI协议、UART协议还有MODBUS协议有什么不同?
2.经常说单片机资源有I2C、SPI、UART,此时这些名词是指什么,和1中的协议又有什么区别?
3.PC上的COM是怎么定义的?

以上只是个人当时的一部分困惑,现在也逐渐有个整体大概的认识,在这里说说自己的认识,希望大家都来谈一谈,就当作抛砖引玉。

楼主:
从基本的开始说
1.首先就是通信了,通信魅力无穷,就好比人于人之间的交流一样妙趣横生,通信分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
用的多的就是串行通信了。
2.串行通信的基本方式分 异步 和同步 就是看时钟源是否相同
3.从串行通信的数据传送方向上看有单工,半双工,全双工之分。
  单工就相当于单方向单车道,车只能从A端开到B端
  半双工相当于双方向单车道,车可以从A开到B,也可以从B开到A,只是一次只能有一个方向
  全双工相当于双方向双车道,这个和我们生活中的就很像了,不过生活中的基本是4车道或更多,当然也有 不按方向开的车,这个另当别论 :D

楼主:
;P4.串行通信的组网方式
  a点对点  这个就好比家教一对一,至于你们直接的交流方式,是老师问你答(没问不答/说),还是老师没问你就答/说  这就是半双工 和全双工的区别   我想家教里就不会有单工通信吧
  b.一主多从  大教室上课,一个老师许多学生,这里就通信方式就多了 有单工 半双工 全双工, 我大学上课时基本是单工通信 :lol
c.多主多从  自由讨论 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发言  更像宿舍的卧谈会

楼主:
那么.RS232协议RS485协议,和I2C协议、SPI协议、UART协议还有MODBUS协议有什么不同? 说这个问题前先说一说OSI模型

楼主:
OSI模型
主机A                                            主机B
应用层 <-------应用层协议---------> 应用层
表示层 <-------表示层协议--------->  表示层
会话层 <-------会话层协议---------> 会话层
传输层 <-------传输层协议--------->  传输层
网络层 <-------网络层协议--------->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协议--->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物理层协议--------->  物理层

楼主:
这里就只说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定了激活、维持、关闭通信端点之间的机械特性、电气特性、功能特性以及过程特性。该层为上层
     协议提供了一个传输数据的物理媒体。
   在这一层,数据的单位称为比特(bit)。
   属于物理层定义的典型规范代表包括:EIA/TIA RS-232、EIA/TIA RS-449、V.35、RJ-45等。
数据链路层:在不可靠的物理介质上提供可靠的传输。该层的作用包括:物理地址寻址、数据的成帧、
     流量控制、数据的检错、重发等。
   在这一层,数据的单位称为帧(frame)。
   数据链路层协议的代表包括:SDLC、HDLC、PPP、STP、帧中继等。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解答第一个问题了,RS232协议RS485协议RS422协议是属于物理层它定义了通信的电气特性(逻辑0和逻辑1的定义)还有使用的接口等。而I2C、SPI、UART协议是属于数据链路层上的协议,至于他们的下一层使用的是什么协议数据链路层是不管的,通常I2C SPI的传输电平是TTL(通常用于芯片间的通信,通信距离叫近)所以暂且说他们的物理层的协议是TTL协议(呵呵,个人的说法);而UART协议的下一层协议也就是他物理层上的协议我们通常采用RS232或RS485,这样传输距离远,我们通常拿来做集中控制。

楼主:
那么MODBUS呢,先申明一下这里只讨论MODBUS(RTU)和MODBUS(ASCII)模式,他属于哪一层呢,
在MODBUS协议书里有提到,标准MODBUS使用RS-232-C兼容串口,还规定了数据成帧格式,以及控制机制(详细的见协议书),这里就可以看出MODBUS包含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楼主:
由于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写的会比较散一些

希望大家都来说一说自己的认识或疑惑

楼主:
第二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的单片机上的I2C SPI UART 这些是指硬件资源那么和I2C协议 SPI协议 UART协议的区别是什么 做个比喻不同的协议就好比不同的语言规定如果说I2C协议是汉语的规定,规定了汉字怎么写什么意思怎么读,而SPI协议可能是英文规定,规定了单词怎么读怎么写什么意思;那么I2C硬件资源SPI硬件资源就是通晓汉语、英文的能力了。   呵呵 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

楼主:
3.PC上的COM是怎么定义的?

早期IBM把串行通信接口引入到PC上,使用了RS-232-C接口,后来沿用至今。

而我们通常说串口通信,并为指明物理层上的协议是什么,可能是RS-232-C RS485等。

所以PC串口是指数据链路层使用UART协议 物理层使用RS232C的串行通信接口。

楼主:
个人觉得这里面的一个思想很重要,就是分层思想。在写程序模块用到分层思想,这样程序的结构更清晰,移植行更强。 还有就是生活中也有很多分层思想,就说公司吧,这里的分层思想最明显,BOSS-->主管--->......-->员工,不同的部门就相当于程序里不同的模块,各个部门里又有部门经理、小兵等等,这里就是分层思想了,不同的部门负责不同的事务,各部门各司其职,不可越权;部门里由经理下达任务给主管,主管在下达任务给员工,这里经理是“看不到”员工的,他只看到主管,任务的反馈信息则由员工反馈给主管,主管反馈给经理,
经理------>主管------>员工
经理<----- 主管<-----员工
这里是不允许越级行为发生的,当通常我们默认由上至下的越级是可以的,而由下至上的越级是要坏事的,由其但你的主管知道后 呵呵

同样在模块的分层里,假设我们分为应用层-------驱动层-------硬件接口层,在这里则是严格的遵循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一步一步走,这样当我们移植到不同单片机或使用单片机不同的IO口此时我们只要修改硬件接口层;当我们需要不同的功能时此时我们修改应用层。

以上纯属个人愚见,大家参考参考

楼主:
再来说一说,在UART配置里有个数据位的选择5/6/7/8/9位,这个不同的配置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
*    声明一下:一下内容都是基于PIC单片机的,不过我想51也差不了多少                         *
**********************************************************************/
数据位就是包含用户有用信息的数据位数,在UART发送过程中,用户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TXREG内,然后硬件自动控制把数据从TXREG装载到TSR,并且与来自寄存器TXSTA的TS9D位共同构成9位数据(如果选定9位格式),再在前面添加一位0在后面添加一位停止位1,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最后在波特率时钟的控制下,有移位寄存器TSR吧数据一位一位地依次发送出去(LSB先发送)。

楼主:
好了 下面我们来选择不同的配置
1. 8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那么一帧数据是怎么组成的呢,
  起始位 0   +   8位数据位(LSB--->MSB)  +   奇偶校验位(1位)  +    停止位 1
   硬件添加       用户写入                        用户写入              硬件添加

2.9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

  起始位 0   +   8位数据位(LSB--->MSB)  +   第9位数据(1位)  +    停止位 1
   硬件添加       用户写入                        用户写入              硬件添加

好了,从1和2中我们可以看出第9位数据和奇偶校验位使用的是同一位置,所以这二者只能取一,就没有9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 这种配置了。

3.   5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
是方式一
  起始位 0   +   8位数据位(LSB--->MSB)  +   奇偶校验位(1位)  +    停止位 1
   硬件添加       用户写入                        用户写入              硬件添加
还是方式二
  起始位 0   +   5位数据位(LSB--->MSB)  +   奇偶校验位(1位)  +    停止位 1
   硬件添加       用户写入                        用户写入              硬件添加

这个这是我的困惑之处,个人认为是方式一,在硬件接收到数据以后在进行自动处理,将8位数据转为5位数据..........

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
搬家 完成

网友A:
插个队来听楼主讲课

楼主:
为了验证5位数据的发送方式,在PC串口上模拟了一把,不知道这个和单片机会不会有差别我想应该是不会

先上图

网友B:
MODBUS的主要含义还是数据层面的协议,物理层可以是232,也可以是485,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楼主:
工具 虚拟串口 + 串口调试 助手

9600波特率 + HEX输入 + HEX显示

图一  发送端 8位数据位 + 1位奇校验
        接收端  同上

楼主:
图二
发送端 5位数据 +1位 奇校验
接收端 同上

楼主:
图三
发送端 5位数据 + 1位奇校验
接收端 8位数据 + 1位奇校验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  第一个框 是发送显示区   第二个 是接收显示区

楼主:
yewuyi发表于 2010-2-5 10:3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7楼: MODBUS的主要含义还是数据层面的协议,物理层可以是232,也可以是485,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MODBUS中的TCP/IP 是应用层的 这个比较高级 不知叶大侠 可否稍微讲讲

楼主:
再来一张图
图四
发送端 8位数据 +1位奇校验
接收端 5位数据 + 1位奇校验

网友B:
我也只是在工业控制中用过RTU和ASCII,没有MODBUS应用在TCP/IP中的实际经验,不敢妄谈,ZLG公司好象有一个MODBUS应用在TCP/IP中介绍,你可以到它的网站上找找。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 串口数据流监听工具 就是可以看到 物理层上的比特流 起始位 数据位 停止位

哪位有 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C:
花四五百买个数字逻辑分析仪即可

楼主:
从图片三 和图片四 可以看出
即使我们发送端选择的是 5 位数据 但实际上 是发送了8位数据(上例为0XC5)这也就是为什么图三中我们可以接收的0XC5这个数据。
所以 数据位 5/6/7/8位 是指有效数据位 也就是含用户信息的数据,就比如说MODBUS中ASCII模式里是以ASCII模式发送 因为ASCII码对应了0--127 HEX 也就是说1字节中我们只要用低7位,第八位可以不用,此刻我们可以选择7位数据位或8位数据位,当选择了8位数据时我们可以把第8位作为奇偶校验位(PIC中奇偶校验是用软件实现的)

楼主:
mohanwei发表于 2010-2-5 11:1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6楼: 花四五百买个数字逻辑分析仪即可

呵呵 是个办法  有没有PC上直接用软件检测的,  个人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不知道群里有没人有兴趣DIY一个

网友D:
;P半双工相当于双方向单车道中有一车道正在维修,车可以从A开到B,也可以从B开到A,每次有且仅可以向一个方向的车行驶。
2# lxl_0598

网友E:
搬个板凳听老师讲座:D

网友F:
modbus规约中主站和从站是问答型交互,可以说是为485量身定做,作为以太网应用层协议当然也可以!
但是太委屈TCP/IP了吧?

楼主:
以上说的基本上是硬件上的问题,那么软件上的呢?
说说串口UART驱动 该怎么写,很多大牛 说过 采用 中断+队列的 方法实现,对于菜鸟来说可能是刚知道什么是队列,至于具体的实现方式,更是不清楚。 请哪位有经验的 进来谈一谈。

楼主:
自己先搬把凳子坐着,等着听课。

网友G(2012-01-13):
受教了。分层的思想很重要。有助于理解通信协议。

网友H:
34#
说说串口UART驱动 该怎么写,很多大牛 说过 采用 中断+队列的 方法实现,对于菜鸟来说可能是刚知道什么是队列,至于具体的实现方式,更是不清楚。 请哪位有经验的 进来谈一谈。

书上网上都有,Keil 51现成的。
提高注意力就行:队列是环形缓冲器应用,8字节数组足够了(组成环)。

、、

网友H:
下面摘自KEIL接收程序—中断+队列:
#define  ILEN  8          /* size of serial receiving buffer      */
unsigned char  iend;                  /* receiving buffer end index     */
idata    char  inbuf[ILEN ];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2  {     /* use registerbank 2 for interrupt      */

  if (RI)  {             /* if receiver interrupt                 */
    inbuf[iend++ & (ILEN-1)] = SBUF;      /* read  character          */
    RI = 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          */
     }
}

注释:   inbuf[iend++ & (ILEN-1)] = SBUF;   // 所谓(环形)队列,相当于下面环形缓冲器优化:
               inbuf[ iend++ % ILEN ] = SBUF;

//

网友I:
刘前辈整整迟了一年,哈哈

网友J:
:lol我是来论坛接受教育的:victory:

网友K:
我也是来接受教育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