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中CAN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2-05):
请教一下!
现在写了S12XD的BootLoader,其中BootLoader和即将装在的程序用的是同一个CAN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BootLoader中我用CAN中断,通过P&E将两个程序烧写进去就会死机,可如果BootLoader用查询的方式接收就可以,是不是因为我要装载的程序中也同样用到了这个CAN的中断,所以程序在中断出跳变的地址被改写了?
如果现在只有一个CAN,想在BootLoader中用中断接收,那么在烧写主程序时中断的跳变地址会被改变,这样BootLoader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根据我在PIC写bootloader的经验, 我把整个FLASH规划为BOOT和USER程序区,
BOOT区规划出复位向量,中断向量, boot中断服务程序区,boot监控程序区.
USER区也规划处复位向量,中断向量,USER中断服务程序区,user程序区.
这样就可以在boot和user使用同一中断.

楼主:
那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