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接口描述符中的类,子类,协议与驱动程序关系?

楼主(2010-02-05):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sizeof(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 bLength */
    TYPE_INTERFACE_DESCRIPTOR,   /* bDescriptorType */
    0,                                              /* bInterface Number */
    0,                                             /* bAlternateSetting */
    1,//2,                                        /* bNumEndpoints */
    0X03,//0xFF,                             /* bInterfaceClass (Vendor specific) */
    0X0d,//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0d                                 /* bInterfaceProtocol */
    0                                             / * iInterface String Index */
    接口描述符中的类,子类,协议与驱动程序关系?

WINDOWS如何选择合适的驱动程序?与报告描述符相关吗?

网友A:
一般一个接口会对应着一个功能设备,这个功能设备是什么,就要由类,子类,协议等来决定了。
对于HID设备(实际为一个接口产生的功能设备),还可以通过报告描述符,由该HID设备(接口)产生一个或几个更高层的功能设备,例如鼠标,键盘,多媒体控制设备等等。好象只有HID设备才有报告描述符。

不同的设备,就需要加载不同的驱动了。

楼主:
一般一个接口会对应着一个功能设备,这个功能设备是什么,就要由类,子类,协议等来决定了。
对于HID设备(实际为一个接口产生的功能设备),还可以通过报告描述符,由该HID设备(接口)产生一个或几个更高层的功能 ...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加报告描述符,在接口描述符里加HID类,子类,协议。电脑是否可以判定是鼠标呢?

网友A:
不能。甚至无法加载驱动,打上一个黄色的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