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可以挂多少个从机???

楼主(2010-02-05):
这个决定了挂多少个从机是位数决定还是有 线路上的电容分布来决定的?大概可以挂多少个从机

网友A:
由端口驱动能力决定,去看接口器件的手册,其端口可带多少个CMOS或TTL负载就是极限值,而实际应用中的数量会少一些,受端口数据率、总线长度和路况共同决定,这方面只能进行具体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