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的中断函数

楼主(2010-02-05):
中断函数用C应该怎么写?PIC有多个中断源,我现在做的是PB0口的中断,代码如下:

void interrupt compare()
{
     if(INTF)
     {
         INTF=0;
         INTE=0;
         RB3=0;
     }
}

void init_16f72()
{
     INTEDG=0; //RB0引脚下降沿触发中断
     GIE=1; //开中断
     TRISB=0x01; //B口输出,pb0输入
PORTB=0x3C; //B2、3、4、5高电平,LED灭(0011 1100)
TRISC=0xC0; //C6、7输入(1100)
PORTC=0x00;
     INTE=1;
     INTF=0;
}

感觉好像没进去中断函数
以前做AVR的时候有中断向量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后面躲了一条指令把GIE置0了

网友A:
在中断中要同时判断中断使能位和中断标志位同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