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液晶LED电视电源的成本单价大概在什么范围

楼主(2010-02-05):
请问像现在三星或者或内康佳等厂家推出的32寸LED液晶电视里面的超薄电源成本大概在什么幅度?不知道哪位知道这方面的行情?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超薄到什么程度?这个很关键

网友A:
开架机板, 20mm?还是10mm?

网友B:
哈哈,都说超薄,20mm也叫超薄,6mm也叫超薄,这厚度的差别导致成本的差距可就不是一点点了。

楼主:
俺以前见过的三星LED,超薄14mm,蚂蚁前辈,请问这样的一块电源板成本估计在什么范围?如果量产的话。还有,我想问下,做PCB时,比喻说两个元件要打过孔再画一条线才能连接,请问这样便宜还是不划线直接用光线焊接过孔连接元件更加便宜?

网友A:
32寸的电源板总功率要做到200w,如果面积可以适当放开,如20*30cm, 则从技术角度最低可做到9~10mm厚

网友C:
国内有做的吗?

楼主:
如果是20*30的板子,总高度小于1.4cm,那这样的一块板成本大概可以控制在什么范围

网友A:
9-10mm厚的可以玩玩,厚一点都没玩头,材料成本300

楼主:
不错,呵呵!蚂蚁大师

网友B:
超薄只要元器件体积能达标,玩的都是rmb,个人建议适可而止就好,一味的追求更薄不见得就高人一等。

网友A:
看来伟哥不了解市场的趋势,现在32寸的液晶电视,最薄的,外壳只有22mm厚度。电源的厚度就是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