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3路I/O波形

楼主(2010-02-05):
我用的PIC16F72,PB0的这一路是基准,PA2、5是与其比较的两路
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PA2与PB0波形相同,PA5与其相反;另一种是PA5与PB0波形相同,PA2相反
第三种是三个都相同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去比较这三路波形
出来的都是同一频率的方波

网友A:
直接进行位判断和比较不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把这三个脚放在同一组端口,比如PB0、1、2?

楼主: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扰
只作位判断的话错误率比较高

网友A:
假设对得出结果的时间要求不是很严
假设这三个波型的周期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
你完全可以把这三个口当成串口,模拟接收数据,假如接收了N个位后,把那两个口的数据与RB0收到的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PB0口的周期不确定,只知道范围在5~10KHz
需要先得到PB0(也就是输入)的周期

网友A:
先得RB口再得其它两个口,这不是比同时测三个口还简单了吗?而且那两个口是同一组端口,直接并行读入不就行了?
或者拿两个与非门电路搞定它

楼主:
如何比较准确的得到PB0的周期?
我现在的思路是在PB0下降沿中断,然后进入定时器,当下一个下降沿进入中断的时候读定时器的累加值得到其周期,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否?

网友B:
很奇怪,这样的题目还需要用什么下降沿中断?!至于比较器,也完全不需要的。

这个题目的难点不在于怎么检测,而在于能不能容许检测多次后再判断三个波形是否相同,如果容许检测多次即容许有一定的检测响应延迟,如容许有100MS响应延迟,那基本属于‘随便’题!

楼主:
很奇怪,这样的题目还需要用什么下降沿中断?!至于比较器,也完全不需要的。

这个题目的难点不在于怎么检测,而在于能不能容许检测多次后再判断三个波形是否相同,如果容许检测多次即容许有一定的检测响应延迟,如 ...
引用 网友B:

基准频率是5~10KHz,你说的很对,是要检测多次后判断是否相同
有MS级的延迟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很简单的题目哦,你可以以一个比10K频率更快速度的定时中断来完成,另外你的频率既然是5K和10K这两种,也应该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办法在某个时刻检测一次后延迟100US后再次检测波形,可以把三个波形都接到同一个端口上,然后通过读端口方式。

楼主:
频率是5~10K之间的随机数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周期内的波形
应该不是判断高低电平这么简单吧?

网友B:
频率是5~10K之间的随机数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周期内的波形
应该不是判断高低电平这么简单吧?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呢?你自己在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一个方波,既然是方波,则为何不可呢?!

楼主:
虽说当光打到硅光电池中间的位置时
三路的波形是一样的,我担心会有干扰
这样就很难判断准确了

网友B:
虽说当光打到硅光电池中间的位置时
三路的波形是一样的,我担心会有干扰
这样就很难判断准确了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如果容许一定的延迟响应,就很容易解决的原因了,你完全可以通过多读几次进行判断来剔除干扰。

例如检测16次波形后再判断互相关系。

楼主:
目前在做一路波形的判断
因为板子上电后,外界只要有光,硅光电池就有信号输入,只是频率比较杂乱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
检测下降沿进入中断,然后开始计数T1,当下一个下降沿到来时对T1进行判断,判断5次。
但是这样做感觉即使稳定的频率信号进来后计数差别也挺大的
信号周期在100~200us,指令周期是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