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D文件中分nonBIOS和BIOS应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05):
bios, ios, os, IO, mb
CMD文件中有nonBIOS应用和BIOS应用,有什么区别,各代表什么意思,还请各位指教mmbdyy

网友A:
如果你的工程没有使用DSPBIOS实时操作系统那么用nonBIOS .cmd 反之用BIOS.cmd

网友B:
如果你的工程没有使用DSPBIOS实时操作系统那么用nonBIOS .cmd 反之用BIOS.cmd
引用 网友A:

那区别是啥呢?

网友C:
TI的提供的实时操作系统应该是支持C5000和C6000,不支持C2000系列芯片,所以你如果用的是C2000系列芯片,用不着BIOS.cmd

楼主:
我想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楼上几位能说一下嘛?

网友A:
区别就是用的场合不同啊

网友D:
区别就是用的场合不同啊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区别

网友E:
回复 网友C:
DSP/BIOS支持C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