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中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2-05):
这是我师兄的程序
//I2C (接收)
interrupt void i2c_int1a_isr(void)     // I2C-A
{
        Uint16 IntSource;

   // Read interrupt source
        IntSource = I2caRegs.I2CISRC.bit.INTCODE & 0x07;
        switch(IntSource)
        {
                case I2C_NO_ISRC:  break;  // =0
                case I2C_ARB_ISRC: break;  // =1
                case I2C_NACK_ISRC:break;  // =2
                case I2C_ARDY_ISRC:break;  // =3
                case I2C_RX_ISRC:          // =4
                        InData[I2cIndex++] = I2caRegs.I2CDRR;
                        break;
                case I2C_TX_ISRC:  break;   // =5
                case I2C_SCD_ISRC: break;   // =6
                case I2C_AAS_ISRC: break;   // =7
                default:
                        //asm("   ESTOP0"); // Halt on invalid number.
                        asm(" RPT #5 ||NOP ");
        }
   // Enable future I2C (PIE Group 8) interrupts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8;
}

我想啊  I2C接受 就接受了   还要查找什么中断源么?  这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想了很久实在想不明白。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IIC中断和UART中断一样,你可以立刻得到数据,而不需要总是查询。但是至于为什么要查询中断源,这就得问你师兄了

网友B:
直接问你师兄呗

网友C:
不要说师兄回家过年了吧

网友D:
LZ这么晚还在忙项目呢?

网友E:
楼主肯定是个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网友F:
师妹的话师兄肯定乐意帮忙,就不会跑到论坛问别人了;P

网友G:
哈哈,这个理由有意思:D

网友H:
好像后面开始跑题了~~~

网友I:
师妹的话师兄肯定乐意帮忙,就不会跑到论坛问别人了;P
引用 网友F:
狂笑不止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呵呵,看来你也应该是个男的

网友J: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没有,等过了年师兄回来再说吧

网友K:
给师兄买点好吃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