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定位问题

楼主(2010-02-05):
新产品测量220V交流电时,用表笔快速的插拔。发现仪器会死机和重启。
前端加有浪涌保护电路。没有ESD保护电路、
像这样的问题怎么定位呢。

网友A:
看着像是浪涌问题,在接触瞬间产生,需要安装压敏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B:
看着像是浪涌问题,在接触瞬间产生,需要安装压敏电阻,可以解决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浪涌,别误导。
这个对应的电源的短暂中断和周波跌落方面的测试。
一般是因为你某些芯片或电路复位不良引起的。

网友C:
嗯,不是浪涌

网友D:
表笔快速的插拔。发现仪器会死机和重启。 ???       什么意思   是测量什么   表笔?

楼主:
新品是和万用表一样的示波器。
解决办法准备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

网友E:
电子设备的电源由电力线路输入室内,电力线路会遭受直击雷和感应雷。在220V电源侧出现的雷电过电压可达10000V,对电子设备可造成毁灭性打击。电子设备的电源干扰包含众多因素,电源干扰可以共模和差模方式存在。

网友B:
都已经说了不是浪涌,LS还来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