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LPC22系列的朋友,帮我看看

楼主(2010-02-05):
问题:(1)我的点灯程序在内部RAM模式调试没有问题灯是可以控制的。
         (2)我把程序换成外部SRAM模式调试没有问题灯可控。
         (3)我的LCD程序在内部RAM模式可以显示,显示汉字没有问题,开启显示都没有问题。(我的LCD是挂在外部总线的)
         (4)我把程序换成外部SRAM模式后,不能显示。初始化的第一个命令也通过不了,执行开启显示命令没有开启显示。第一个命令的作用是开启显示。
          我的LCD是挂BANK2的。

郁闷的我不知从哪儿下手

网友A:
外部RAM有没有接好,如果是开发板的话,跳线有没有连对

楼主:
我都可以在外部RAM调试,LED闪烁。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板子是自己搞的。

网友B:
"初始化的第一个命令也通过不了"
具体说明死在哪?取数据终止还是什么?  初始化LCD还是什么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驱动能力不够。我把液晶屏插上,后用外部RAM调试USB都不行,把掉就好了。内部RAM只调试LCD没有问题。内部RAM调试所有外设都没有问题

楼主:
把LCD插上,用外部方式调试,所有外设都不行。把掉LCD后USB好了。NANDFLASH好了一半。我的推断对吗

网友B:
解决了吗

楼主:
把LCD插上,用外部方式调试,所有外设都不行。把掉LCD后USB好了。NANDFLASH好了一半。
推断是驱动能力不够,没有办法。只有从做板子,修改电路

网友C(2010-03-10):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吧,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