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家用电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02-05):
我租住的房子电源地线上为什么会有电压?
我先插上显示器的插头,然后再用手摸主机插头上的地,竟然会被电。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地线有问题呀?很担心会对电脑有影响。

网友A:
地线设置有问题,要不是埋得不够深,要不就是引线距离太远,附近的用电器造成的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
那可能是引线距离太远,我住在10楼房子的最高层了,然后别人电器漏电,因为我的电器只有一个主机和一个显示器。
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蚂蚁大哥
我买两个Y电容插在插座的零线和地线、火线和地线之间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