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A129U的光敏二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0-02-05):
最近做了一个光敏检测系统,设计了OPA129U的光敏二极管放大电路,对光强进行进行检测。电路如下。放大器供电使用了系统5V电源,负电源直接使用了5V的地。
问题:日常照射下,输出达到3.6V,用黑箱遮挡住时输出接近400mV。光敏二极管的暗电流最大才30nA,经过1M的采样电阻应该在30mV左右才是,差别很大。请问如何调整才能解决零位偏差问题。

网友A:
因素很多,查我参与的相关贴子, 我多说了,有点罗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老彭, 现在搜不到回贴了,只能搜主贴。你有时间整个bolg吧

网友A:
记住:
芯片自身的参数,不代表外界对电路的影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应该是放大器的输出极限问题
用轨到轨运放试试。

网友D:
光敏二极管的暗电流最大才30nA,经过1M的采样电阻应该在30mV左右才是,差别很大。
、、、、、、、、、、、、、、、、、、、、、、、、、、
光电二极管不是理想的电流源,差别很大。而且你的电阻也太大了吧,一般不宜超过10K

网友E:
在输出端加了零位偏差的反向电压进行抵消。

网友F:
在输出端加一个积分电路,并把积分电路的输出端接到U3的正极,也就是使用经典的伺服电路,伺服电路可以消除失调直流电压;

网友G:
LZ不知道是不是用的PIN管,好像光电流和强度不是线性关系,如果要放大的话,可以考虑模拟开关换档

网友H:
1M的电阻可能会导致温飘,可以考虑用T型电阻网络。
也可以换个方式直接用电阻取样测电压,相当于四线制测电阻,并对电压放大即可

网友I:
T型网络可能会影响信噪比
二极管上串个电阻1k的试试

网友J:
运放输出电压摆的问题,输出是不能到0V的!

网友K:
呵呵,1M的采样电阻,热噪声就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