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2-05):
要做个电源,输入28VDC,输出最高3000VDC,输出电压要线性可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可行?
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输出要多大电流?线性可调,调节范围?输出电压稳定精度?等等等等。
这些不知道,怎么帮忙?

网友B:
这个要玩PFM,别弄PWM了,找80年代的《电子世界》、《无线电》、《电子报》,上面经常整晶体管耐压测试仪。用555来做,输出范围很宽的

楼主:
输出DC 0~+3000V,线性可调
输出10~150mA,可调
调节方式 内置电位器调节,或许有其它的 调节方式,方便就行
输出稳定度<0.1%

网友B:
这个需要分级输出

网友A:
调节范围这么大,肯定是要分级的了。
450W输出,功率倒还不算大。输出电压稳定程度要求比较高。
调节范围大,初步考虑移相全桥方案。

网友B:
移相全桥不适合宽电压输出。而且高压小电流,适合用反激

楼主:
对于分级和移相全桥能说的具体点儿么?
感激不尽

网友A:
反激是另一种方案。
分级,就是像万用表那样,有若干档。你的电源要求输出DC 0~+3000V,线性可调(实际上0V是做不到的),可以考虑输出DC 3~+30V,30~+300V,300~+3000V,或者更多挡。

PowerAnts:移相全桥为什么不适合宽范围输出?我总觉得这种方式很适合宽范围输出。
我指的是硬开关,不考虑软开关。

网友B:
移相全桥,是软开关。优点是靠漏感(或谐振电感)的储能,在开关关断期间的能量辞放,来给下半周即将开通的一组开关的极间电容反向充电到零。为这一组开关的零电压开通创造条件。如果宽电压输出,势必占空比变化很大,当占空比很小时,则失去这个优势,反而要增加一个与主变压器体积差不多大的磁芯做谐振电感,很不合算。

楼主:
感谢两位的指点,从再考虑之后,觉得输出电压不用到0,从300VDC开始没问题,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分级了?
十分感谢两位大侠的帮忙

网友B:
这个肯定要用反激,包括由此衍生的储能型变换器如:speic,cuk,zeta, 这类变换器的输出电压,除了受占空比影响,还受负载影响(负载阻抗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如果用正激及其衍生的能量传递型,包括半桥全桥,则需要一个很大感量的电感,这个很不合算

网友A:
输出电压从300V到3kV,反激不分级可以做到,但也需要仔细设计,输出电流可能为零情况,还需要加假负载电阻。

10楼PowerAnts:
移相全桥不做软开关,做硬开关呢?硬开关不考虑那个谐振电感,不要求零电压开通,那么是否可以占空比非常小从而做到宽范围输出?

网友B:
那不如直接用单环PWM,占空比也可以做得很小啊,价钱只要几毛钱。双环的PWM不行

移相全桥的芯片,最便宜也得十几块

网友A:
看来芯片还是深圳便宜。UC3879在这里,零售要我60。

楼主:
先学学扫盲后再请教,多谢指教哈,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