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这个情况正常吗?

楼主(2010-02-05):
在单片机的i/o口加上电压5v,在其他的引脚上都出现了电压,Vdd约为4.5v,其他约3.6v。这个单片机还没有烧程序,量了4片都是这样,片子是pic18f2520  ,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看一下I/O口的结构就知道了.

楼主:
去里能看到内部结构图,datesheet上只有结构框图
2# xymxym

网友A:
看端口上有两个二极管了吗?

网友B:
我没看PDF,但PIC单片机应该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在用IO口检测按键开机时发现,检测IO一上电, 其它的就有漏电压了,应该是IO口没有二极管

网友C:
就是有二极管的结果。

网友D:
基本问题,LS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自己思考思考。

基本现在绝大多数MCU的IO都有这两个二极管,除非是复用功能的IO才可能不加它。

网友B:
刚才随便看了一个PDF,PIC24FJ64GB106  看到一个这图,怎么回事

楼主:
十分感谢,这个很不爽啊,不上电单片机就可能工作了……
4# xymxym

楼主:
有您这位权威解答我很高兴……
回复 网友D:
暂时就这么理解吧这么使用吧,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在Vdd与输入之间加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不是个功能复用的I/O啊

网友E:
按照我的理解,IO口上的两个二极管的主要是用来保护IO口的。当IO口电压超过VDD+0.7V,上面二极管就会导通,电流就会直接流向VDD。下面那个我就不是很明白了,希望高手回答下

网友F:
下面那个二极管很明显是防止灌负电压,有这两个二极管很爽啊,怎么还不会爽,我一般使用时还在外面外接两个呢,防止电流稍微大些时那两个二极管扛不住(那两个电流为20ma),试想如果用来检查一个高电压的有无,只要接一个大些阻抗的电阻就好了,都不要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