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485的TVS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02-05):
我看国外资料说是要再机壳地和AB线之间接TVS,靠近插接件,防止地反弹,但器件的参考地还是电路地啊,是不是还要再接两个双向的TVS在A,B线和电路地之间,就算我用1M的电阻和高压电容把电路地和机壳地联上了,毕竟机壳地和电路地之间还是会有电压的吧,

网友A:
是保护地不是电路的参考地,保护地要可靠的接大地。

楼主:
我知道,上面的机壳地就是保护地,我的设备是交流220的ACDC电源的外壳和整机外壳一起接单相三线制的PE,电源输出的GND和PE端之间用电阻和电容并联,问题是我觉得这个总不是直接联接,并在AB线和PE之间的TVS只能把AB线的电位钳制在以大地为0电位平面的范围,如果GND和PE之间还有些电压的话,那器件不还是会损坏么?毕竟器件最终是以GND管脚为参考电平啊。我想关键是在GND和PE之间接了1M的电阻和高压电容后是不是就可以看做两个是等电位了?

网友A:
感应电是以大地/保护地为参考原点的,系统地是否需要与保护地相连主要要看现场的环境,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系统地与保护地相连可以降低共模干扰电压,那么就需要连接,如果直接连接会造成较大的电流泄放需要加电阻抑制,但也不是1M那么大的量级。485的设计要点不是简单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根据实际工程现场灵活调配,PCB、接线端子等要留有适当元件的位置,根据需要选装,实际情况有可能很复杂,掌握基本原理后要灵活应对。

楼主:
我再想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