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线(无线电波)接收用51、AVR、PIC中的哪类单片机的多

楼主(2010-02-05):
做无线(无线电波)接收用51、AVR、PIC中的哪类单片机的多,请大家指点。

网友A:
都可以  看实际应用

低功耗可以用msp430

网友B:
看实际需要。都可以

网友C:
便宜的最多。所以,应该不是PIC。

网友D:
都有,但谈不上哪个多哪个少,缺乏统计资料。初学者不要纠缠于用什么MCU,而是要搞明白如何进行EMC设计,搞射频技术,这一关是绕不开的,一通百通,用什么都可以。正确的选型原则应该是满足需求的前提下追求性价比和资源的继承、共享性,后者仍然关乎到成本,做产品不得不查。做产品和在学校做课题是截然不同的,必须按照产品的路子来,做课题则讲究有什么资源就用什么,“一锤子买卖”要先搜刮家底。

网友E:
能折腾RF并且像样的,应该不是等闲之辈,个人预言PIC比较多。

网友F:
非也,STC12即可,便宜,而且功耗低,可以用各种方式唤醒

网友D:
折腾RF像样的,恐怕什么MCU都可能用到,按需选择。

网友G:
看你对功耗的要求大不大,如果需要超低功耗,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目前业界功耗最低,睡眠功耗能到到10nA的MCU。
另外,你的无线是1GHz一下的小无线还是2.4G或其它无线呢,最好根据应用的场合选

网友G(2010-05-04):
C8051F920,功耗超低,32Kflash 和 4K ram,价格似乎比同规格的430和AVR要低蛮多

网友H:
51多
zigbee里很多都用51

网友I:
我用PIC16F883做过一个RF小产品,
休眠最低4uA。

对于小功率的RF应用来说,
估计几个大厂家的PIC,AVR,MSP430应该都没啥问题。

网友I:
说低功耗,
除了睡眠电流,主要考虑3V电压下的 BOR,WDT或者32768 定时器电流。
有些锂电池能量即将耗尽的时候,电压急剧下降,一般2.5V左右,
所以选MCU低功耗参数,
一般应该看3V时候的功耗参数。

网友J:
都有,但谈不上哪个多哪个少,缺乏统计资料。初学者不要纠缠于用什么MCU,而是要搞明白如何进行EMC设计,搞射频技术,这一关是绕不开的,一通百通,用什么都可以。正确的选型原则应该是满足需求的前提下追求性价比和 ...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chunyang老师讲话的风格很像我大学导师。^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