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 公式 离散 化 比如积分 微分 等!!

楼主(2010-02-05):
请教如何把 公式 离散 化  比如积分 微分 等!!

网友A:
积分:每个计算周期中将被积值相加,
微分:每个计算周期中将本次采样值与上次采样值相减,再除以采样周期,结果是目标值的变化率。
具体可以参考一下“Z变换”,它是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主要数学工具,在离散系统分析中广为使用。

网友B:
《数值计算》,类似的有专门的书籍。涉及到算法,误差估计等等内容。

楼主:
非常感谢 大狭们的指导!
请问 如果做PI自适应的话 也就是 根据不同功率的负载 检测测电流 ! 能不能推荐下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A:
有《自适应控制》,不过类似做理论研究的教材,离实际应用有些远。
数值算法可以看看《数值分析》,不过那个书当中没有直接讲到在控制离散系统的时候,控制律应该怎么写,
里面多是一些解方程、插补、拟合之类东西,不过应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手段,用于实现计算机数值运算。
可以先从基本的算法入手,以应用为目的。
以前记得有本《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里边给出一些常用的算法;
还有一些PID与现代控制理论结合的案例,以实现系统控制参数的自整定、自适应等功能,
讲控制的书很多,不过能直接拿来放项目上用的貌似没多少,反正可以先看一下热热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