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功率信号电源问题!

楼主(2010-02-05):
请问高手一个问题,本人想设计一个0-3伏输入控制, 0-12v输出的动态功率信号电源,用以驱动2.5uf的容性负载PZT,希望输出纹波尽可能小(<10mv),功率较大。苦于没有思路哪位兄台可以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功率较大,大约多大?

功率对电源方案有重要影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动态功率信号电源”是什么东西?
从上下文看,输出应该是直流。既然是直流,负载是阻性容性感性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楼主说了,负载是2.5uF的电容,驱动容性负载,主要是整瞬态和低输出阻抗了。

网友B:
麻烦的事情在于楼主要“动态”,还要电容负载。
那么电容就要通过这个“动态功率信号电源”放电,亦即能量倒流。这就需要这个电源有双向输出(电流可以流出也可以流入)的能力。
小功率不必考虑效率,可以用个功率放大器实现。大功率就得另外想办法。

楼主:
瞬时电流峰值1A足以,这个用于 驱动压电陶瓷用的,输入信号是12位DA输出的三角波,频率小于100hz.

楼主:
压电陶瓷是个容性负载,有迟滞和蠕变等不良特性,需要大电流使它迅速充放电,才可以尽可能实现输出电压和PZT的位移成近似线性关系。

网友C:
那还好了,就算是方波,也才18mW

楼主:
有没有哪位指点一下该用哪种电路模式啊!
QQ,527263566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LM386?这个便宜。

网友C:
LM386最低输出电压至少有一个PN结电压,显然不能低至0伏

网友D:
PZT是这样的东西----http://baike.baidu.com/view/566753.htm?fr=ala0_1

  PZT压电陶瓷(锆钛酸铅)是将二氧化铅、锆酸铅、钛酸铅在1200度高温下烧结而成的多晶体。
  P是铅元素Pb的缩写,Z是锆元素Zr的缩写,T是钛元素Ti的缩写
  锆钛酸铅陶瓷通常简称为PZT陶瓷,这种压电陶瓷目前被广泛应用。
  它是PbZrO3和PbTiO3的固溶体,具有钙钛矿型结构。PbTiO3和PbZrO3是铁电体和反铁电体的典型代表,因为Zr和Ti属于同一副族,PbTiO3和PbZrO3具有相似的空间点阵形式,但两者的宏观特性却有很大的差异,钛酸铅为铁电体,其居里温度为492℃,而锆酸铅却是反铁电体,居里温度为232℃,如此大的差异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PbTiO3和PbZrO3的固溶体后发现PZT具有比其它铁电体更优良的压电和介电性能,PZT以及掺杂的PZT系列铁电陶瓷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焦点

楼主:
本人使用的压电陶瓷疑似超磁致伸缩材料。

网友B:
11楼:
要是负载为压电陶瓷,根本不需要输出到零。
如果压电陶瓷需要加直流电压偏置,另加好啦,也不必在放大器输出处加。

13楼:
压电陶瓷怎么可能是超磁致伸缩材料呢?

网友C:
被楼主的贴子害的,哈

请问高手一个问题,本人想设计一个0-3伏输入控制, 0-12v输出的动态功率信号电源,用以驱动2.5uf的容性负载PZT,希望输出纹波尽可能小(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普通的国产PZT完成最大行程的话一般需要200V欧洲通常是150V,我用的这个貌似小的多约72V。当然了电路还是按压电陶瓷来处理.希望各位给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

网友B:
16楼:
怎么又要72V了?不是要12V吗?72V那就是另外的电路了。

网友E:
用变压器,阻抗变换+谐振,不二法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72V是满行程的电压,我们用不着那么大,只要12伏,即月1/6之一的行程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国外的产品有有这样做的,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最好有参考点路,多谢!
QQ,773576628

网友E:
那你们应该是检测了,检测的确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而且发射功率小的时候失真也小……
说白了你需要一个特定频率(即你的换能器谐振频率)、幅值可调的交流电源。
正弦信号可以通过DDS产生(频率固定还可以用晶振+驱动+分频+低通滤波得到),经过步进衰减器加到放大电路输入端。电流不大的话直接用功率运放即可,频率几十K以下的话更好办了,用普通功放IC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多谢!

楼主:
不是用于做检测超声用的。是用于微位移控制,三角波调制功率信号输出,为了降低PZT的迟滞效用,尽可能保持PZT端电压与PZT的位移线性关系,需要输出较大的功率信号才可以买足上述要求。希望高手继续指点!怎样才可以得到,输入0-3伏,输出0-12伏的1A左右的功率信号,纹波尽可能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