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动车充电器的变压器的疑惑

楼主(2010-02-05):
买到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想要利用它的脉冲充电功能。输出48V  2.5A  150W 。

因为没有图纸和说明书,不知道这个充电器的充电方式是否脉冲式,所以打开看

一番打扫以后,没有看到明显的功率变压器,难道是热地式?测量220V与输出没有连接,仔细一看,220V端接着1个小变压器,占地面积竟然没有1枚1元硬币大。心中不解,求高手给说说,这种变压器为什么能提供150W的功 率?

另外,谁能提供这个充电器的原理图,以防烧毁后维修。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不能在新窗口打开,只能“另存为”。
硬币旁边那个不是变压器。
标有HY4836-E49的,才是变压器。
这种东西,无论是哪个元器件坏了,都不值得修理。

楼主:
谢谢2楼,经你提醒,仔细看看,确实不是变压器,相当于加了个磁环而已。呵呵。
这么说这个电路属于热地了,带电测试要注意人员安全和测试设备的安全问题。
HY4836-E49这个变压器是属于开关电源那种变压器了?充电方式是否脉冲方式,如果是,频率一般是多少?
附件方式图片加载不了,用插入图片方式从其他网址引的,我也好久没来21ic了,变化比较大。
先给您10分,如果有人完善,分给人家10分,如果没有人完善,把余下的10分也给您了。

楼主:
怎么才能给您分呢,嗨,限制太多

网友A:
分不分的好像小事。从来没有考虑过。

不是热地,标HY4836-E49的那个变压器已经实现隔离。
从图中看,板上一共只有四支电解电容,体积不大,估计220V输入都没有用电容滤波。那么输出当然是100Hz调制的开关频率脉冲。
奇怪的是,有四个散热器,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四个散热器。输出整流好像是标有6A那两支二极管,那么是什么东西需要散热器呢?

楼主:
4个散热器其中有2个被擦去标识,2个没擦,晚上实在看不清,明天告诉您。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两个是开关管,两个是高频整流管,输出整流用的。
如果输出是脉冲,应该有个PWM控制,使输出呈脉冲状。否则最多是输出不滤波。高频脉冲。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C:
楼主,翻过来,再来张图。

用料好像很足(多),主开关竟然用了两只TO-247, 难道是拆机件,便宜?

网友D:
变压器应该是铁黄胶带的哪个把,硬币旁的是滤波电感

楼主:
主贴第二张相片左下方两个散热片是SSH7N90 和SSH7N90A,另外2个被擦除标识,是2个直插管脚

合格证上标的 2003年9月。东西很抗折腾,卖家正在正常使用的,从电平车上拔下来,买回来后打开盒子看到线路板上的灰尘细沙足有3mm厚,小电阻都埋在沙子里看不到。我也是按照新货的价格付的钱。

网友C:
楼上图片看不到,翻过来拍一张,看一下走线啊

网友C:
感觉这个电源有点怪,虽然工艺不好,但还是有点看头

楼主:
为啥看不到呢,我这里怎么就能看到,奇怪了。这就是反面的图片

楼主:
我添加附件,告诉我“无效的图片文件”

网友C:
你会不会是弄成BMP格式了

楼主:
是JPG的,看来qq空间不允许链接。
再到其它网站中转一下吧

楼主:
既然大家感兴趣,我就把芯片标注一下,相机没电了,如果需要,等充电再拍细节

网友C:
大跌眼镜,原来原边的两个高压MOS是并联工作的,浪费啊。

楼主:
确实是并联,不明白的是为什么2个栅极不直接连接要串40欧姆的电阻呢
浪费是否意味着我可以让它工作在更高电流?比如4A,如果不行,瓶颈应该在哪里?是变压器吗?

楼主:
我就是想要试验高电流,所以怕烧毁,看看能不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C:
晕,真是浪费管子。一个都绰绰有余了,只需要用四倍大的散热器(大约1块钱),就可以省掉一个管子。难道这折机件只要几毛钱?

网友E:
楼主的愿望不太好实现,如果把充电电流加大,功率管应该发热很厉害的

楼主:
回22楼
前面有2位同仁质疑设计的浪费,正是说管子,说明设计降额量比较大,我倒是担心其他位置有瓶颈或者内部有过流保护或限流

楼主:
这里是散热风扇,散热孔是条形孔没有遮挡

楼主:
前面是空气对流孔,条形孔,斜着开,且有栅栏正面遮挡

楼主:
拆的时候没注意风扇的方向,现在不知风扇该向里吹还是向外。
2个方面分析:1、散热效果 2、内部灰尘量
我没有搞过这方面的东西,请赐教

网友F:
往外吹风的。

网友G:
1,MOS并联使用要各自独立驱动电阻
2、看是不是脉冲看整流输出后有没有开关类电子原件
3、叉掉的芯片附近如果没有晶振,也没有使能类电路,应该就不是脉冲型的。

网友H(2010-03-09):
我估计这就是前面用的3842,后面同步整流用的3525

网友I:
引用 网友J: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