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线性电源设计。

楼主(2010-02-05):
我准备做个线性电源给自己的主板供电。要求三相电源线输入,输出12V,电流大概1-3A就可以,当然电流最好大点,因为主板上有功率元件。手头有个220-10v的变压器,有DF1510S整流桥。现在有几个基本问题请教:如图:
1:变压器三相输出,通过整流桥并接在一起。其空载电压计算是不是可以分成两种简单的情况:?
A:没有滤波电容,输出直流电压Udc=0.9U
U
是整流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我的是10V,所以输出电压=9V

B:有较大的电容滤波,输出的直流电压=1.2*U(负载电压)。 空载电压=1.414*U,也是平均值。
上网查了下资料,计算好像还是利用整流出来的三相波形积分得到。基础忘光了,所以就得用大致的工程计算。
2:按照以上的分析。这样的话,从变压器出来,如果不是空载,接有大电容滤波的话。用万用表量,U=10*1.2=12V左右。注意变压器的标称10V是有效值。整流桥出来应该12*1.2=14V左右。这个电压让我很难受。我本来想出来直接接个7812之类的LDO就可以,但是压差太小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DC-DC模块就不可能了,因为我只能用单位库存来设计。只有一些烂MOS管。所以我想直接用个MOS管,比如9024,加个三极管控制它的GS。不知道这个方法如何?如果直接接大电容滤波,不加其他集成元件,会有什么问题?后面还有5V3.3V的输出就简单多了。

网友A:
田鼠没处玩了,研究技术啦

搞工控?电磁变压器的可靠性高,在这方面还有优势

网友A:
三相整流,直流输出电压=1.4*Ui(rms)-1.5计算,别管有没有电容。

网友B:
功率不大,为什么要三相输入?
输出直流12V,7812稳压芯片之前电压应该有15V(考虑输入有一定纹波)。变压器次级10V是不够的。

三相输入处的R1R2等等,是什么东西?

网友A:
估计是缺相也要工作吧

楼主:
蚂蚁说对了一半。上部没说对,我一直在搞技术,糊口啊。只不过在类国企,轻松点。所以自己可以多学点。现在搞一个项目就是模拟东东。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调试平台。下部说对了,要求缺相也要工作吧,而且是要加载信号,三相加载。

楼主:
功率不大,为什么要三相输入?
输出直流12V,7812稳压芯片之前电压应该有15V(考虑输入有一定纹波)。变压器次级10V是不够的。

三相输入处的R1R2等等,是什么东西? ...
引用 网友B:
那是压敏,热敏之类的保护器件。

楼主:
三相整流,直流输出电压=1.4*Ui(rms)-1.5计算,别管有没有电容。
引用 网友A:
多谢。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网友B:
8楼:
你的电路,整流之后电压可不够给7812用的。
这个电路,是单相整流。

网友C:
三相的话,那几个471的压敏电阻至少要搞到621以上……除非元件质量控制得很好

网友A:
如果三相都工作,则等效为三相整流,整流后的纹波是很低的。

但缺相也要工作的话,则另两相的导能角会加大,纹波也加大。还是需要电容滤波的。

最怀的情况,是只有一相有电,那还是按单相整流来做吧

楼主:
8楼:
你的电路,整流之后电压可不够给7812用的。
这个电路,是单相整流。
引用 网友B:
嗯嗯,师兄说的对。所以我发帖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直接接电容滤波就可以了。因为不要求很严格的12V,后面的都是比较宽电压的器件嘛。
单相整流?我明白了,是不是那种用六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电路是三相整流?看来得复习下了。

楼主:
三相的话,那几个471的压敏电阻至少要搞到621以上……除非元件质量控制得很好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再到库存里看看。

楼主:
如果三相都工作,则等效为三相整流,整流后的纹波是很低的。

但缺相也要工作的话,则另两相的导能角会加大,纹波也加大。还是需要电容滤波的。

最怀的情况,是只有一相有电,那还是按单相整流来做吧 ...
引用 网友A:
呵呵,蚂蚁的意思,我有点明白了。你在2楼说的话,意思是这样就可以,接个104和2200uF的电容就可以用了。看来一个大变压器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A:
结合maychang的意见,对变压器电压作一点建议:
这个,你要看一下允许的线电压的波动情况,恶劣的供电环境,输入可能会允许波动+/-20%
按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的话,直流输出电压约为交流输入电压的1.2倍,按LM7812最低输入15V的话。
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电压=15/1.2/0.8=15.6Vac

网友B:
考虑楼主是要供电可靠性,才使用三相电源,那么最好是变压器次级用单相整流。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缺相时也可以正常输出。
但有点疑惑:供电缺相,其它设备还能够正常工作吗?还需要你这个小电源吗?

楼主:
结合maychang的意见,对变压器电压作一点建议:
这个,你要看一下允许的线电压的波动情况,恶劣的供电环境,输入可能会允许波动+/-20%
按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的话,直流输出电压约为交流输入电压的1.2倍,按LM7812 ...
引用 网友A:
喔,我只是想用个这样的IC(比如LM7812),但是现在变压器是不可能改了,那么大的块头,而且库房只有这样。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就这么用了。顶多加个MOS管来开关下。

楼主:
考虑楼主是要供电可靠性,才使用三相电源,那么最好是变压器次级用单相整流。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缺相时也可以正常输出。
但有点疑惑:供电缺相,其它设备还能够正常工作吗?还需要你这个小电源吗? ...
引用 网友B:
师兄,单相供电就可以了。都是我这个小电源来给他们供电的。之所以三相,师兄还记得我以前的帖子吗?是要加载波信号到三相上的,所以用户规定要三相四线供电的。“那么最好是变压器次级用单相整流。
”,师兄,我这不就是单相整流,只不过把三相并一起,我做过实验是可以的。但是蚂蚁说单相,两相和三相同时输入时,情况不同,所以我想加个集成块来改善点性能。实在不行,只能就简单这样了。后面加一级滤波就给后面电路用。我后面电路设计都是宽电压的MOS,功率三极管之类的。运放倒是有,但是5V的。我后面5V供电加个什么LM1LT1086-5,或者LM2576等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单相整流,变压器次级10V可不够。

楼主:
师兄,够了啊。我实验过,单相输入,从变压器次级用万用表量是12V多,从整流桥出来量是14V多。

网友B:
哦,带上负载你再看看。

网友D:
78系列输入输出压差需要至少2.5V,为防止电网电压波动,一般要留取10%-20%的余量(视具体工作电压范围决定),合理的整流后电压应为16-18V,如果变压器内阻较大而负载较重时,余量还要提高,需补偿变压器内阻造成的电压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