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收发问题

楼主(2010-02-05):
试了直接连两片2812,之间不用can收发器的话,能发出数据,但是不能接收数据;
又试了下用can收发器的硬件接法,结果连发都发不出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那样本来就不能吧

网友B:
这样可以的,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指硬件设置么?我软件设置既然不连收发器的时候都能发,发送的软件设置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