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视频干扰问题谁能帮解释一下

楼主(2010-02-05):
描述:一个车上的电瓶输出12V做为电源,12V给转台(电机)供电转台上装有摄像机,摄像机供电也是12V。摄像机输出视频接到车载监视器上观察视频。监视器的电源也由电瓶12V供电。(整个的地没有隔离)
说明:视频的地与电源的地是相通的
产生的问题:当转台(电机)转动时会出现视频干扰问题,有横纹出现
解决办法:在给摄像机供电的GND上串联上12欧姆的电阻,干扰问题解决。
    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弄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网友A:
谁想出来的办法就问谁吧!是不是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B:
地不干净,骚扰了?

网友C:
地线干扰了,电阻可以看成高频衰减的磁珠

网友D:
我以为这个电阻隔离了两个模块的地线的电流方向。

楼主:
地线上的出现的压差和电流的流向 怎么能解释的通呢

网友E:
不是地不干净问题,很有可能是接地不好云台电机通常都是交流无炭刷电机,描述现象还不是解码板继电器干扰,很有可能的就是接地不可靠

网友F:
接地不可靠电阻将视频地和电源地隔离开,减小了电源对视频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