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分工业以太网和普通以太网

楼主(2010-02-05):
一直搞不清这个概念,只知道工业以太网实时性强一些。但具体应用时还是不知道如何构建所谓的工业以太网。我们常用的DM9000A是否属于工业以太网?
STM32F107呢?是属于工业以太网芯片么?

网友A:
DM9000A属于工业以太网吧

网友B:
DM9000A系列有几种的.
DM9000AE
DM9000AEP
E是工业级,P不不含铅

楼主:
我说的不是芯片是不是工业级或商业级。我说的是用他组成的以太网类型能否划入工业以太网

网友C:
用于工业方面的以太网就是工业以太网

网友D:
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解释,问题比较复杂,百度和Google上有答案。

网友E:
工业以太网的稳定性肯定要高些,要求也高些

网友F:
硬件芯片是一方面

用什么软协议栈或者处理好这个协议栈  我觉得更关键~

如果用Dm9000  用个简单的web51 server tcp/ip协议栈,产品算不上工业级

最多是个商业级的demo演示版

网友G:
工业以太网,如电力,工控领域,对以太网的要求是高可靠性,对实时性的要求也比民用领域高一些。
链路一般用光纤或者铠装电缆,连接头要可靠。
设备一般要能抗高低温,湿度,粉尘等。
交换机除了要满足这些物理上的要求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缓冲区,不能随便丢数据,长时间工作不能死机。
工业场合很多情况下,各个设备同步运作,很多信息都会在同一个时刻发送,瞬时带宽很大,普通交换机缓冲区不够大,都会丢数据,必须用专业的工业级交换机。
能跑TCP/IP不一定算工业级,设备简单也不能说不是工业级。
满足温度,湿度,电磁等要求,并且数据可靠,都可以算工业级。

楼主:
是吗?原来我以为工业以太网在物理层有什么特殊的处理,需要更换不同的芯片才能实现实时性能大大增强呢!

网友H:
工业控制肯定对实时性要求要高些